[维修] 帝豪EC718RV后备箱无法用按键打开,除主驾驶外其他人无法升降车窗

楼主(2023-05-13):
我的车是帝豪EC718 RV,平时开的很少,一个月前忽然发现后备箱无法用按键打开,今天老婆一同乘车才发现车窗也只有主驾驶才能操控,其他人无法升降车窗。这种故障一般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某一个保险丝烧断了吗?

网友A:
can总线保险,bms保险   先查这些    还有细节是车身搭铁不良也会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保险,bms保险   先查这些    还有细节是车身搭铁不良也会出这些稀奇古怪的毛病
...

谢谢,刚才我老婆说车窗的故障不是同后备箱一同出现的,说上次她在副驾位置还升降过车窗。我打算先了解一下大概的故障范围再去修理店修理,怕什么都不懂被忽悠。

网友:
国产车就这样,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搭铁不良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我也感觉大概率是接触不良,冬天时出现多次仪表盘全亮,感觉就是突然断电又来电的样子,但是没有影响驾驶也就没有搭理它。今年开春就出现了后备箱无法用按键打开,今天又发现了车窗无法升降。

网友B:
主驾车门上有车窗锁的开关,打开后除主驾外其余车窗按钮失效。后备箱则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驾车门上有车窗锁的开关,打开后除主驾外其余车窗按钮失效。后备箱则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比较大 ...

好的,谢谢提醒,我明天仔细看看。车买了好多年了,但是因为上下班有通勤车,平时用的不多,我对车不像对电子这么喜欢研究,好多功能还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驾车门上有车窗锁的开关,打开后除主驾外其余车窗按钮失效。后备箱则可能是保险丝的问题比较大 ...

非常感谢,车窗的故障确实是不小心把车窗锁开关按下去了。后备箱无法电控开锁的问题也大概找到问题的原因了,应该是电磁铁附近卡住了,我查查资料看看能否自己解决。

网友C:
车窗锁这个按理说是第一时间能想到和可以排除的故障,看来楼主还得多熟悉一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窗锁这个按理说是第一时间能想到和可以排除的故障,看来楼主还得多熟悉一下车 ...

是的,以前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就忘记了。并且先入为主的以为是同后备箱锁一同出现的问题,思路就朝向了错误的方向。幸亏坛友提醒才想到,试了一下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