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海力士H25QFT8D4A8R贴上SM3281BB后量产里没有选项 Bad Block over setting

楼主(2023-05-13):
各位老大,本人把海力士贴上了SM3281BB后量产里没有选项,在DBF和ForceFW都添加了信息后提示错误,有没有大佬给解决

错误 修改容量大小也是一样

错误 修改容量大小也是一样

网友:
先清空闪存看一下吧

楼主:
我是小白 问下 怎么清空闪存

网友:
你容量设置没对

网友:
@ AD 5E 28 22 10 90 3D 10 01 01 81 06 1F 8E 8F 8F 87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1 90 90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Hynix H25QFT8A1A8R Q1016 3DV4 TLC

网友:
要么固件没选对,要么跳线没跳对

网友A:
用的软件不对,应该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固件,用这个试试。

网友B:
楼主,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楼主:
还是不行,最后拆了一个金士顿的固态硬盘的芯片,也是海力士的,勉强能用

楼主:
今天终于弄好了,换了一个AB的板子,终于刷好了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弄好了,换了AB板子

网友:
SM3281BB不好用吗?只能用AB?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A:
用的软件不对,应该根本就没有对应的固件,用这个试试。

亏大发了,你这个版本里面的配置文件根本没有H25QFT8D4A8R,不带这样坑坛友的吧,还不如按7楼大佬的自己添加。。。还我家元

网友:
这个算是没屁眼的错误吧。我3257贴7DDL/DDK 也是这种错误。 Flash贴到917无问题;板子贴intel 也无问题。  供参考

网友:
3281BB不是只能贴2CE 的颗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