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 串联。。。。。

楼主(2023-05-13):
就是类似下面的这样的锂电池 串联,已经自带保护板了,串联还要不要加一个 3串的保护板进行充放电。

网友:
每个电池有自带的保护板,就不需要了。

网友:
如果3串的板子没有充电和平衡功能,就不如不用

网友:
也可以加。
单锂电保护板是4.3~4.4V过充保护,极限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理论上最高能充到13.2V。3串保护板是12.8~13.0V过充保护。
差距0.2V,寿命差20%以内。

网友A:
应该是去掉小保护板,直接接三串保护板吧?

网友:
不需要,紫薯布丁

网友:
自带保护板的电池,串联时注意保护板mos耐压电压,可能有一个先关断,使其他电池电压都加在这一个mos上面

网友:
有保护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去掉小保护板,直接接三串保护板吧?

我也感觉这样比较安全,串入负载/充电器后,某一个保护板关断的话它上面要承受很高的电压……

网友:
电池保护板断路,紧接着全断。

网友:
学习了,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