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616控制板t12一直加热不受控制

楼主(2023-05-13):
有两块一样的板子,故障相同,都是一直加热不受控制,开机十秒内直接烧红,找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故障,有知道的汉武帝给小弟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我的黄花907第一次换发热芯也是这个现象,后来把热电偶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正常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少焊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焊一个电阻?

因为那个20k焊上阻值不对就拆了

楼主:
图中一个20k电阻没有装,因为板子上量只有1.8k欧姆,以为电阻损坏,拆下来单独测量有20k欧姆。电位器也是一样,接在板子上测量只有0k-3k,一半圈旋转增加阻值,另一半圈旋转减少阻值,电位器为10k欧姆,拆下量正常,上机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黄花907第一次换发热芯也是这个现象,后来把热电偶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正常了,可以参考一下 ...

板子之前是正常工作的,因为测试短接休眠,利用短路来休眠,手柄和连接帽打火,之前烧坏了20欧姆的电阻,现在找不到哪里坏了

楼主:
很多板子上10k欧姆的电阻,在板子上测量只有5k或者6k,焊接下来单独测量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检查发热芯的极性接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发热芯的极性接反了没有。

接线无问题,之前正常使用

网友D:
信息不全,没法分析
或给个电路图

网友:
电阻电容不全啊

网友:
还有你烙铁头接线图

楼主:
补充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息不全,没法分析
或给个电路图

电路图已补充

网友C:
看明白了,楼主的思维模式出了问题,要求电阻焊上后阻值还是原来的,办得到吗,欧姆定律怎么学的?电阻并联后阻值不变吗?于是拆下来不要了,还要短路试验休眠,结果打火烧坏了元件,总之,一切都是胡搞乱搞,已经把板子搞坏了,还要大家分析这个那个的,搞笑了。没别的,把元件都拆下来,挨个测量好坏,剔除坏的,再重新装吧。

网友:
看一下Q1和Q2,再就是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了,楼主的思维模式出了问题,要求电阻焊上后阻值还是原来的,办得到吗,欧姆定律怎么学的?电阻并联 ...

小白玩家,嘿嘿嘿,想快速定位故障

网友:
短路试验,大概率烧毁MOS管

网友:
先看灯闪还是长亮,长亮一测MOS管G极,二测8050B极

网友:
会不会是358运费输入脚序号在画pcb图的时候搞错了,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把2、3脚画反了,一直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