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创见的A230s,2258h msata盘看着不错呀,不知道有玩过的人么?

楼主(2023-05-13):
咸鱼上有一家卖,好几个号,看着应该都是一家,买了一块,还没拆,原盘贴的闪迪bics颗粒,应该是有土狗跳线的?不知道土狗是哪个?这个颗粒背面没有小料,也不知道补齐了是不是支持双晶缓存?看着创见做工还是挺好的,先囤一个吧

网友A:
哦豁,现在咸鱼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多少钱啊,之前无奈家卖过2258h128g的盘 3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豁,现在咸鱼找不到了。。。。。。。。

还有很多呀,直接搜创见 msata 就能找到

网友A:
的确有好多人卖这个版型的,我仔细看了下,这个应该是支持4*8ce的,背面的缓存是可以直接上的,旁边补一点电容就好了。这个唯一不足的就是不支持04T之类的L06B颗粒

网友:
msata很少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好多人卖这个版型的,我仔细看了下,这个应该是支持4*8ce的,背面的缓存是可以直接上的,旁边补一点 ...

原来这样呀,背面除了缓存周围的电容,其它的不需要补么?我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512g的,说没有,本来想看看512的背面是什么样子,网上找不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呀,背面除了缓存周围的电容,其它的不需要补么?我问了一下卖家有没有512g的,说没有,本来想看 ...

是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补的了,正面的元器件都齐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好多人卖这个版型的,我仔细看了下,这个应该是支持4*8ce的,背面的缓存是可以直接上的,旁边补一点 ...

很好奇,大佬是怎么看出来这个板子不支持04t  l06b的,这板子我玩过

网友B:
没多大意思,支持8ce   缓存放不下d9stq   跳线简单,图片上有,背面补件自己找个创见的58h板子对着补就行了,唯一让我好奇的的是,大佬一眼就看出了不支持l06b.  确实厉害,当初我就是贴的l06b.   不过开不了  会报错。颗粒肯定没问题的,所以后面才上的b1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大佬是怎么看出来这个板子不支持04t  l06b的,这板子我玩过

看眼力啊,看合并ce的跳线位置就知道了,我之前发过一个mSATA的2258H的板子的跳线图,而这个板子,我简单分析一下就知道了,供电不如我那个,缓存也不支持宽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眼力啊,看合并ce的跳线位置就知道了,我之前发过一个mSATA的2258H的板子的跳线图,而这个板子,我简单 ...

大佬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眼力啊,看合并ce的跳线位置就知道了,我之前发过一个mSATA的2258H的板子的跳线图,而这个板子,我简单 ...

这个上02t l06b也是开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02t l06b也是开不出来的

自己动手短接04T之类的还好,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多大意思,支持8ce   缓存放不下d9stq   跳线简单,图片上有,背面补件自己找个创见的58h板子对着补就行 ...

哇噢,果然都是大佬,谢谢图和说明,回头也搞一下试试,另外,不知道04t颗粒改跳线是不是就支持这个板子了?我在创见370的ngff板子上试过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短接04T之类的还好,能开出来

就是04t颗粒改跳线之后是支持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04t颗粒改跳线之后是支持的是吧?

是的啊。。。。。。。。。。。。。。。。。。。。。。。。。。。

网友:
学习,一脸懵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

多谢多谢,那天看到你发的 板子,恰好我也看到了,只是下手晚了一会儿,就没有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04t颗粒改跳线之后是支持的是吧?

开不了的,我以为他说的不能上04t  l06b以为他真看出了什么端倪,结果他所说上不了是目测供电不足,上04t  id什么都正常,02t也一样,就是开不了,不止这个板子,创见的2242 2258h    2280  58h  上l06b都会开卡报错,开tlc没有问题,b17  b3都试过,  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反馈这个问题,具体原因不清楚。不信你可以试试,反正三种我都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