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烘鞋器是不是因为三极管坏掉而不能工作了?

楼主(2023-05-13):
好久之前买的一个紫外线杀毒烘鞋器,只用了一两次就不能用了,拆开看电路板,但以我高中电路水平又看不懂,于是一个一个查电路板上的器件是什么,这个三极管,按照网上的方法测不对,感觉是不是坏掉了。

问题:
三极管示意图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结果:
红1,黑2:0V
红1,黑3:0.64V
红2,黑3:0V
红2,黑1:0V
红3,黑1:0.64V
红3,黑2:0V
按照我在网上搜到的理论

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坏掉了?
如果三极管正常的话。
三极管看作两个二极管,那么应该有两次导通的组合,为什么只有1和3是导通的,而且两边都导通?
我自己理解1是基极,3是发射极,二者之间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所以有0.6V的压降。但是为啥红黑笔交换之后,二者之间还有0.6V的压降。
这是对电路板的实拍

楼主:
这个也有可能是场效应管,我还不知道场效应管是什么东东

楼主:
刚查到这个也可能是场效应管。

网友A:
掰开来看一下呗,也可能是可控硅也不一定哦

网友B:
好像没这种坏法啊?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数据。不会是你记录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这种坏法啊?反正我没见过这样的数据。不会是你记录错了吧?

翻开看到丝印了BT136 600E,查到这个器件,叫什么绝缘性灵敏门极双向三端晶闸管,又懵了,这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掰开来看一下呗,也可能是可控硅也不一定哦

好像真是个可控硅,可控硅是什么啊~~为什么我的模电教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C:
就没几个零件一个个换着试下

网友D:
看到那个过零光耦,感觉是个可控硅

网友:
场效应管有反向保护类的

网友:
哈哈,我也是,看到三条腿的就认为 是三极管

网友:
你不会直接翻过来看型号

网友:
上面没有文字吗?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

网友:
怎么不翻过来看下印字

网友:
这个是可控硅.

网友:
与这个管子唯一有联系的是白颜色光控可控硅芯片,它输出信号只能控制可控硅,三极管?稍微分析下电路结构也不至于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坏不坏用表测量下就知道,没表就直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几个零件一个个换着试下

哈哈哈,主要手头没有啥零件,就是拆着玩,尽力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那个过零光耦,感觉是个可控硅

确实,是可控硅,BT136-60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