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块锂电钻改装外接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使用

楼主(2023-05-14):
电源输出直接改线,手电钻可直接使用直流稳压电源。
原有锂电池去掉改线,可以改电路升压加个电器元件也可以直接使用24V电源供电(电机都是可承受12V-24V  5a),内部空间很大可改性强,原有12V充电器插电可以使用。改装后可以无视锂电池寿命,使用带力矩调节的电钻。

那么问题来了,你是喜欢220伏交流电压手电钻,不带力矩反馈,还是喜欢,带力矩反馈的手电钻。

改装成本3块钱,新锂电池45  lg电池

网友A:
啥电源,输出要大电流才行哦...

网友B:
要多大电流?

网友:
挺好 本以为是改成移动可调电源的

网友C:
这么改在家里用还行

网友:
锂电角磨机,电池废了后一直这样将就,习惯了也挺方便,关键用的少,换锂电还是饿死

网友D:
改装成本不高
方便了使用
谢谢分享~~

网友:
我12V电钻也是这么搞,停电时接的摩托车电瓶供电。

网友E:
供电的电源电流要很大吧?

网友:
废物利用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电的电源电流要很大吧?

16v3a就好可以的话16v5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装成本不高
方便了使用
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在家里用还行

买个新电池就可以出门使用了,废物利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多大电流?

最高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源,输出要大电流才行哦...

小电流,就是不够力而已

网友:
洗车机直接用的DC座两种方式都可以用

网友:
没有电的拿着爽

网友F:
试试几A电流,这种母头能过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几A电流,这种母头能过大电流吗?

可以,不热不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