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泡水断针RK68键盘清理修复,底子好,调教后声音手感都不错!

楼主(2023-05-14):
现在对小配列键盘比较感兴趣,这次清理一把RK68。
清理好的样子:

到手状态目测一般,不是很好也不算太差:灰大有泥,新版闭口字符键帽,缺3帽,茶轴手感正常:

背面:

细节,明珠埋尘:

C口有绿锈,开始怀疑泡水了:

22年5月的键盘,刚刚一年:

清理第一步,先把键帽拆掉,目测多数轴体内部隐隐发绿,泡水嫌疑更大,几乎十有八九。
好在上机插线测试之后,轴体全部触发,灯全亮:

拆下的键帽哪去超声波清洗:

拧开定位板上6颗螺丝,分离下壳。
明显的泡水痕迹出现了:

键盘右上角位置更是明显的积水痕迹:

到处是水印,电池咋样也不好说:

电路板上的水印斑点:

主控在电路板靠下的位置,避过了一劫:

有锈的C口,因为正好在键盘靠上边,应该也没少泡水:

看丝印,855 837共用的电路板。
说道这里,提一句RK的68键键盘型号有好几个,常见的有RK68 RKG68 RK837 RK855.

蓝牙小板:

电池端口锈掉一跟插针:

因为轴体内部透绿,虽然手感正常全部触发,保险起见仍然全部拆下更换:

电路板正面都是泡水痕迹:

拆下的轴体,边角泛绿:

拿出一颗“绿茶”轴,准备打开看下情况:

打开还好,触片没事,应该是边角湮进来的颜色:

定位板清洗,电路板擦拭:

因为键盘没用多久,稍加清洗就干净如新:

电路板擦拭一下,大部分泡水痕迹就去掉了:

开始修复电池断针,先清理焊盘:

找一个长脚的LED,借用一跟脚:

焊好掰弯,好像短了一点点,不过没关系:

插上很合适:

上轴,主键位区用拆机box红,最近撸了几百颗拆机box红,简单清理之后这是第一次用,试试手感:

已经清理的一部分Box红轴:

主键位区Box红就位:

其他键位用普通凯华红轴:

维修轴也剪脚润滑调教好了:

装上下壳,把清洗晾干的键帽装回,缺少的3个找其他零散键帽顶上:

手感不错,大键声音很顶:

插线白光:

稍显素净,再找几颗牛油果增补键帽换上:

准备用几天再吃灰!

网友:
我是没这耐心折腾了

网友:
楼主厉害,把键盘维修得这么漂亮。

网友:
对机械键盘完全无感。

网友A:
在哪里上的车??

网友:
腐蚀不算厉害

网友:
脏成这个样子。。。

网友:
终于修复如新

网友B:
键盘底子这么好不改个热插拔吗?

网友C:
这烧键盘不仅要有钱还要有闲啊,清理一下半天就没了

网友:
键帽多少钱搞得?

网友:
小巧的键盘,搞这个太花时间

网友:
浩大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上的车??

键盘和键帽都从闲鱼收的,键盘25(比普遍价稍低),几颗绿色牛油果增补键帽是买其他键帽时候卖家的赠品

网友:
前后都看不出是同一把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底子这么好不改个热插拔吗?

改热拔插一般需要扩孔,我不太喜欢破坏性改装,而且一把键盘也不会用太长时间,就没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烧键盘不仅要有钱还要有闲啊,清理一下半天就没了

钱真不要多少,我一般也不折腾很贵的,多数二三十、三四十一把。
时间确实需要,像这把RK68,简单折腾一下就两三个小时,如果还想打磨喷漆,起码几天时间。
但是很有乐趣,看着乌漆嘛黑的键盘换发第二春,从外观到手感都顶得不行,很有满足感

网友:
看楼主键盘的帖子不少,楼主对机械键盘的修理、维护手艺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