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DOTA2的时候三星固态硬盘49度,正常吗?

楼主(2023-05-14):
这两天在折腾机械硬盘,[第一块]拼喜喜买的西数4T企业级机械硬盘到了,咔哒咔哒响

[第二块][更新]小黄鱼买的第二块西数4T企业级机械硬盘HC310到了,依然咔...
俩机械硬盘单独使用没啥问题,同时插上就有问题了,第二块正常度盘,第一块在资源
管理器里面打不开……商家说是供电不足带不动……

然后就发现打游戏的时候,主板上电m.2三星固态硬盘温度干到了55°C,手摸着有点烫,
这个温度正常吗老哥们?这个固态是三星pm981a,500GB,二手OEM货,没有散热片。
同时机子上的金士顿240G的SATA固态是35°C,老的1T西数蓝盘是42°C,新加的机械
硬盘是45°C。

网友:
这个温度算在如今天气下是很正常了吧

网友:
一般固态硬盘是速度越快温度也越高,不过大多都会有温度传感器的过热就会降速。

网友:
单独一个盘正常,二个盘就达达响,那就是你的电源太垃圾了,这样的电源能干掉机械硬盘的。

网友:
天热机箱散热不好,温度就会高一点

网友A:
看看我的硬盘日常温度,室温23摄氏度。

网友:
加个散热片贴在上面吧。

网友:
咔哒咔哒咔哒咔哒,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硬盘日常温度,室温23摄氏度。

你这不高啊,刚又看了一下,干到55°C了……

网友:
低于70度都是正常的。

一般硬盘温度墙都在70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不高啊,刚又看了一下,干到55°C了……

我的都是SATA协议,一个是MLC,一个是TLC,全都带掉电保护的钽电容,如果没有钽电容,升温最多到35-40度。
你的如果是NVME协议的,那么数据量一大,升温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最好添加散热片,再不行就风扇主动散热,
佳翼(JEYI)系列你参考一下,看上去还可以的样子,不行就直接上利民了。

网友:
如果自己害怕,网上有固态的散热马甲卖,可以买一个,关键是机箱散热要好。

网友:
机箱散热咋样

网友:
拼喜喜几块钱的散热马甲,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也怕,那也怕,不用电脑就没烦恼。

网友:
正常温度吧

网友:
担心的话要么加散热马甲,要么加强机箱通风

网友:
三星好像是要热一些来着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本机电脑正常浏览网页时,固态达到47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