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使用STM32内置的RTC?

楼主(2023-05-14):
用STM32制作而成的电子钟,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使用STM32内置的RTC,而是使用外置的RTC芯片来作为时基信号,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STM32内置的RTC模块难以配置和操作?还是它的准确性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大神们各抒己见。

网友:
应该是不准确,难校准,不利于批量生产。

网友:
我没用过,不过估计多数是因为精度问题吧。

网友:
我不用的原因是不准,定时器比他准多了

网友:
内置rc振荡,精度温漂肯定差些

网友:
一般RTC使用外部32768晶振提供时钟信号,STM32 RTC的精度问题不赖STM32本身,所有使用外部晶振的RTC都一样,精度主要由晶振本身和所接的匹配电容决定,建议匹配电容使用低温漂的COG(NPO)材质电容。

要这种RTC时间准,需要校准,STM32 RTC校准机制我不清楚,以使用过的华大(小华)HC32L136来说,可以设置外部32768晶振提供主时钟,从特定引脚输出主时钟信号,不分频,测量输出信号的实际频率,根据实际测量值设置补偿参数,用这种方法一次补偿后大概可以做到每月偏差3秒左右。如果是个人DIY,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如一周、一个月,看看实际偏差有多少,根据这段时间的偏差再修正一个补偿值,这样处理后精度可以做到每月偏差1秒左右。

网友:
手表用的是stm32L系列的,不连接蓝牙校时一年的误差也不到1分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没有时钟模块哈…

网友A:
先不说精度。掉电继续走时,这个是时钟的基本要求,内置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精度。掉电继续走时,这个是时钟的基本要求,内置的有?

有啊,STM32的RTC有电池脚,要接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精度。掉电继续走时,这个是时钟的基本要求,内置的有?

使其掉电下继续走时,我到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操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46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精度。掉电继续走时,这个是时钟的基本要求,内置的有?

1脚VBAT接电池,就能保证掉电时继续走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其掉电下继续走时,我到目前还不清楚如何操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462-1-1.html ...

掉电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只是主电源上电时要检测一下RTC是否已初始化,为未初始化则初始化,然后写入一个已初始化标志,已初始化则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脚VBAT接电池,就能保证掉电时继续走时。

这样的话那其实的可以用内置,只要保证每隔一段时间校准一次,但是校准也是个事,不如esp8266 wifi来得实惠

网友B:
内置精确度不行吧,103系列外部32.768k晶振还经常出问题,据说挑晶振。而DS1302这样的精度也不怎么样

网友:
用外置SD2078、SD3078的路过

网友:
喜欢就用,应该没多少讲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置精确度不行吧,103系列外部32.768k晶振还经常出问题,据说挑晶振。而DS1302这样的精度也不怎么样 ...

RX-8025T可以,温补的

网友:
应该是准确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RX-8025T可以,温补的

我曾经用RX8025T为STC8H内部RTC提供外部时钟,精度没问题了,但后来又改回了对8025T直接I2C操作了,因为我发现使用内部RTC也不比使用外部的省事,如果无需外部晶振的话、用内RTC是最方便的,如果需要使用外部晶振的话、我觉得加一个8025T或许更实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