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哈博森zino无人机原装平衡充电器

楼主(2023-05-14):
真是渣,充满绿灯常亮,每节电池电压实测4.3V以上,过充要电池命啊,果断弃之。自己做了一条连接线,用imax B6AC智能平衡充电器充电。

网友:
无人机原装平衡充电器无过冲保护?

网友:
看着还可以呀

楼主:
厂家用的电芯特殊,3S电池标称11.4V,单节3.8V,充到4.3V也还行吧,超了4.3V就不应该了

网友:
那电池不是4.2V的。

网友:
负载电阻被动均衡。好点的是路径切换,轮流给单体电压充电。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做工还行吧

网友:
这是快充充电器,不能时间长了。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应该是4.35V电池吧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久充必坏,木办法,以次充好,纯山寨、挂羊头卖狗肉,还少吗?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的电池的满充电压就是4.35v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池本身就是高压锂电? 这类电池不考虑寿命的 只3追求大倍率大容量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改个独立三路的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