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不亮了,看了半天原来是这里坏了

楼主(2023-05-14):
手机摔了,屏幕不亮了,看了半晌没看到屏幕有裂纹,原来是这里坏了。
摔的时候屏幕掉了下来,把排线摔撕开了,看了一下,两毫米左右的开口,有四五根排线断了,感觉这个修好了手工费不便宜,而且一般手机店也整不了吧,算了,整个新屏幕换上吧。。

网友:
试试飞线连上?

网友:
这个飞线不能抖

网友:
换个屏幕二百多吧?可以买个40倍左右的体式显微镜,0.1飞线,2g的锡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飞线就很容易搞定,完全不需要换屏幕。

网友:
这不好飞哦

网友:
飞线可以解决,试试看。

网友:
这么细飞线有难度

网友:
考验眼力的时候到了

网友:
支持飞线搞定

网友:
换手机电池,怎么也拆不开,原来摔就可以呀!

网友:
这个有难度

网友:
我有一个手机的屏幕也开胶了可能是因为经常用酒精消毒导致胶水失效的。

网友:
这么密,飞线有难度啊

网友:
自己搞有风险啊

网友:
飞线试试,不行再换屏幕

网友:
这个断的真有技术含量

网友:
太细了,很难搞

网友:
这排线飞线还是得显微镜,买屏比买显微镜花销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