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除冰

楼主(2023-05-14):
前两天换门封条后,冰箱工作正常。
以前盲目换过冷冻温控探头,最后还是门封条问题。
个人觉得还是用电吹风方便些,用不了多少时间,上图片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顶一个!

网友:
效果很好吗?试试

网友:
我是把冰箱电关了,打开箱门,直接风扇吹,最下面放个脸盆接水

网友:
对头!用电吹风进行冰箱除冰是最有效的。以前也试过网上说的什么放一碗热水进冷藏室啥的,都没有这个好。

网友A:
我也是用电吹风来除冰,冰很快就化了。热风要来回扫风,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吹。

网友:
自然熔化最好。

网友:
大概09年开始,松下就出了变频风冷冰箱。自从用上之后就跟除冰说再见了,甚至根本不会结冰。
整套技术大概包括:全域防结冰+多温区多点位自动感应是否结冰+自动除冰+自动导流并蒸发融化的水...
当时我在苏宁下单时还是变频直冷,等提货的时候已经出了混合(冷藏直冷+变温和冷冻风冷)型号,果断换了新型号。

18年给老家买的海尔,以为都已经是风冷了,没想到还是直冷的,结冰和除冰是个大问题。

网友:
烧一壶热水,倒在盆子里,放入冰箱关门,等10分钟就好了

网友:
晚上拔下冰箱插头,第二天早上再插上,这个方法也可以。

网友B:
我一般是拔掉插头用风扇最大档吹一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

网友:
清理完不久又会有冰了

网友:
风冷的是不是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C:
断电,用电风扇吹,冰箱下面放好吸水的棉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电吹风来除冰,冰很快就化了。热风要来回扫风,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吹。 ...

就是这种方法操作正确。

楼主:
这种冰箱就没除过冰,因它不会结冰,买来两年一直空着。

楼主:
手机上传图片总是东倒西歪,电脑发图片就不会这种现象,有时难去开次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用电风扇吹,冰箱下面放好吸水的棉布

是的,先断电再吹,不带电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拔掉插头用风扇最大档吹一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

一个小时时间有点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