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AA+358D充电器怎么改电流

楼主(2023-05-14):
自己钻研半天没成,想请教下老师,帮忙看下能调吗?调哪部分电阻呢?谢谢
主板正面照

主板反面照

主板左半照

主板右半照

网友A:
看是不是R9?

网友B:
Q1边上那个电阻,是0.1欧的话,就是它。

网友C:
358是双运放,一个管调压,一个管调流。你好好理一下电路,最好把它描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是双运放,一个管调压,一个管调流。你好好理一下电路,最好把它描下来 ...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边上那个电阻,是0.1欧的话,就是它。

它是1Ω,换0.5Ω后电流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R9?

改变后电流没变

网友D:
你这个板后级不带电流控制,只有一个转灯电路,
如果要改电流,需要改前级Q1边上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是1Ω,换0.5Ω后电流有增加。

祝贺你改电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后级不带电流控制,只有一个转灯电路,
如果要改电流,需要改前级Q1边上的电阻 ...

嗯,成功了,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你改电流成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板后级不带电流控制,只有一个转灯电路,
如果要改电流,需要改前级Q1边上的电阻 ...

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检流电阻在后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检流电阻在后级啊

那个是初级过流检测电阻,电流大了电阻上的电压就会升高,芯片就会保护,同理电阻减小电压就会减小,要达到保护电压阈值,电流就会增加,电流增大了功率就会增大

网友:
358的56脚接地,7脚悬空,这板子不是改哪个电阻就可以调流,想调流就得把567脚这个运放用起来,给它设置参考电压与0.欧检流电阻的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初级过流检测电阻,电流大了电阻上的电压就会升高,芯片就会保护,同理电阻减小电压就会减小,要达 ...

谢谢!明白了,第一次见。

网友:
把电路理顺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我为了把这个笔记本电脑电源从22伏改成24伏,照着电路板画了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检流电阻在后级啊

检流电阻,控制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2023-06-27):
感谢大家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