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款LED背光驱动一样吗

楼主(2023-05-14):
飞歌导航的背光驱动电路故障,直接烧保险。换了保险后背光还是不能点亮(液晶用强光照射能看到显示),怀疑是驱动芯片损坏。但找找不到同样丝印的芯片

上图是导航主板上的驱动芯片 丝印CCQ 748 A3Q5

上图是能买到的芯片 丝印 CCQ 828 A058

CCQ 748 A3Q5与CCQ 828 A058 在参数上有区别吗?

网友:
灯没问题吗

楼主:
灯条有问题应该不会烧保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条有问题应该不会烧保险吧?

这个真不知道,按理说短路也应该是保护,最好还是点下灯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