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io可以接两个模块吗

楼主(2023-05-14):
单片机一个IO接口,能不能并联接两个模块,一个315m,一个433m?这样就不用两个接口都写代码啦

网友A:
为什么要写两个代码?IO口做下条件判断不就行了

网友:
代码还是要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写两个代码?IO口做下条件判断不就行了

代码是可以这样。那一个IO可以并联接两个模块吗

网友B:
完全可以。至少你说的这两个模块是可以的。如果怕驱动问题,可以设置io为推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至少你说的这两个模块是可以的。如果怕驱动问题,可以设置io为推挽模式。 ...

感谢告知。下次试试,就是不知道如果两个模块同时收到信号会不会出错

网友:
发射OK,接收绝对不可以,设想433输出低电平,315输出高电平,你让IO怎么读?

网友:
得注意模块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