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蓝光播放机显示NO DISK不读碟维修

楼主(2023-05-14):
松下蓝光机插入光盘显示NO DISK,主轴不转,目测光头组件有动作上下聚焦后主轴不转,无图维修机,拆开激光部件下部有三个电位器无任何的标志,估计是调整聚焦,光度电流等几个参数,非专业研究,怀疑是聚焦度下降所致,三个电位器先把一个拧到头,放入光碟试机,没有变化,再往相反方向拧到底再放入光碟试机试机,当试到第三个电位器时光碟主轴启动读碟成功出图像。

网友A:
不换光头,用不了 几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换光头,用不了 几天吧。

没有试过,不过既然设计成可调的电位器按理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网友:
想起来我还有一台索尼的,不知道还好吗。

网友B:
蓝光机是不是有两个光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光机是不是有两个光头的。

一个光头总成,两个光路

网友:
这是直接试出来了

网友:
能修碟机的都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