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睿登·DSP5005电源初步完成

楼主(2023-05-14):
搁置多年,才动手,懒就一个字

盒子很脆,不敢用大变压器,先试用一段再说

大家都是行家,看看布局走线还有什么问题

脚垫

插电即开机

恒流状态,电阻77欧,恒流设置100ma

拔电,慢慢断电关机了

先到这里,有空再详细测试一下

网友:
大红袍呢?大红袍呢?大红袍呢?

网友A:
看上去,变压器的功率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变压器的功率不是很大。

是很小,15瓦吧

网友B:
变压器太小,适用场合不多。

电源线为什么在侧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太小,适用场合不多。

电源线为什么在侧面呢?

尾板更薄,不结实

网友C:
我的5005都坏了好几次了,听卖家的意思是,买新的,别修了。。。
真后悔后来又买的什么6005什么的,早这样态度就不支持他了,贵还没啥好的。

最开始的U表OLED屏幕烧屏,用不多久就烧屏了。电源模块各种bug,充电倒灌 充不了电加二极管、开关机别太频繁,速度快了就烧、、这种bug出厂前为啥不测试,还是理论没问题就敢出货?
反正坏的都没扔,有依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5005都坏了好几次了,听卖家的意思是,买新的,别修了。。。
真后悔后来又买的什么6005什么的,早这样 ...

怎么坏的?

网友D:
为何用变压器而不用开关电源?15W够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用变压器而不用开关电源?15W够干啥?

不喜欢开关电源

网友D:
你这个可调模块本身是不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可调模块本身是不是开关电源?

哈哈,所以说一个已经够我烦的了,还搞两个吗

网友C:
说个不讲党性的话,好好的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个不讲党性的话,好好的就坏了

那不是腐败了吧

网友:
加个USB吧,测试方便点。这变压器是实在太小了,这么小的变压器配这个够了吗?
话说这东西和我上次发帖那个最便宜的可调电源比咋样?貌似价格没差多少

网友:
我已经放弃DIY数控电源了,隔壁有台3005P,卖240.

网友:
变压器只能输出25W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做工很工整

网友:
这款我也买了,说实话还不如明纬350改装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