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本田缤智6年6万公里更换刹车油,4S店要价430,我誓死不从

楼主(2023-05-14):
前些天去4S店保养更换机油(因为前年还有一瓶活动的金桶机油没用掉),小妹拿着刹车油水份检测笔测了刹车油,显示已经全红,说明含水量很高,会造成刹车行程变长(对急刹车有影响),需要更换刹车油,报价430,我没有答应,准备自己网购刹车油在外面更换。

小妹在测刹车油含水量,已经变红

4S店的DOT3刹车油¥64一瓶/500ml,总共需要两瓶

在京东买了两瓶刹车油,加优惠券总价65元,不知真假,看起来与原厂一样,不过汽修店的小弟说这油不错。

联系网上的汽修店,手工费¥75~80,找了一家距离近的,直接开车过去。老板说有人工换油与机器换油,用机器换要200元,直接选了人工。

车子上升降机,给4个轮子挂了吊瓶

准备换油

换出来的油确实比较脏

继续放,等到新油流出来后就好了,可以看出瓶子内上下层的油颜色不同。换好后瓶子里还有剩一点刹车油,说明1L油刚好。

看一下刹车油加注口的新油颜色

最后试车,刹车灵敏度有提高,在地下车库加速行驶,猛踩急刹车,ABS有动作,刹车距离大概1米多。

总费用花了65+80=145元

网友A:
有工具好像自己也能换吧

网友:
说明妹纸不够漂亮啊

网友B:
我想问下怎么联系网上的汽修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怎么联系网上的汽修店?

卖家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网友:
4s店普遍的收费偏高,气人

网友:
要是没有网店,只能伸头挨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好像自己也能换吧

排空有点麻烦。

网友:
刹车油好换,就是排空比较麻烦

网友:
我是自己换的,换了之后几个月后透明变黄了,按道理没那么快变色的啊,起码要两三年,然后换刹车片的时候发现刹车分泵的胶套异常,车子没修过分泵,应该是出厂时候装反了。。。网购维修包,活塞顶出来超费劲,顶出来发现都生锈了,早知道换总成,然后砂纸打磨一下,装好,再换刹车油,用了几个月也没变色了。

网友:
还是这种换法好。

网友:
我自己换的,每个轮子分别换,让母亲坐驾驶室配合着我踩、松刹车,完成换油。拧开刹车油盖子,拧松放油螺丝,踩刹车,稳住刹车,上紧螺丝,松刹车,再松螺丝。不停的重复动作,需要注意的是,刹车油壶里的油要保持满壶的状态,油位低了,就需要补充新油。

网友:
4S如果按工作程序一步步来,不是很规范的,事在人为啊

网友:
我6万公里在路边店换的刹车油

网友:
缤智马上10W了,还没换过刹车油,卡罗拉8W多9W了,也没换过刹车油

网友:
这个自己一个人不好弄,还是外面搞最好。

网友:
直接省上一大半,某东上买汽车用品好多可以选择到店安装的吧

网友:
自带刹车油80合理,自己换太麻烦,没有举升机,还要拆后轮,没专用工具还得找人踩刹车配合

我之前老车自己换过一次,还顺便把离合器部分旧刹车油也排出换了

网友:
用个一升的玻璃酒瓶,加个5v抽真空,加硅胶管,加地沟,搞定。

网友:
我自己换过,其实很简单的,用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