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自制一个丑的一批的简陋钳表电流校准线圈

楼主(2023-05-14):
参考国产DO30所用的校准线圈,做了个50匝的钳表电流校准线圈!也没查到内部啥样,猜测就是线圈吧。
丑是丑了点,试了下能用,精度就不好说了,没有参照!测这么大电流差点我觉得也没多大影响!

网友:
1.可以啊,这精度
2.这玩意绕线的时候太麻烦了,非常小心才能不破皮,根绣花一样,自己绕太麻烦了

网友:
那三百A的电流够大,一般都没这么大电流的电源吧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不会修老师的这个线圈很有意思。
他是怎么产生如此大的电流的?
能不能指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老师的这个线圈很有意思。
他是怎么产生如此大的电流的?
能不能指教一下!

绕了50圈,那钳表的位置有50根线
电生磁,磁力是原来的50倍,钳表测量出来的磁力就是单根线的50倍
于是提供1a的电流,表测量出来的就是50倍,大电流校准会容易很多
毕竟那么大的电流不好弄的

网友:
都是高档货。。。。口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了50圈,那钳表的位置有50根线
电生磁,磁力是原来的50倍,钳表测量出来的磁力就是单根线的50倍
于是提 ...

谢谢指点,我也是没搞明白 从哪里整100a以上的电流,中间那些线的线径也跑不了100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我也是没搞明白 从哪里整100a以上的电流,中间那些线的线径也跑不了100a啊
...

不需要导线跑这么大电流,导线多绕几圈反复穿过钳口,磁场就加倍了,测量的结果就加倍了!这就跟很多人钳表测电流要把导线绕几圈一样的道理!

楼主:
原理就跟这个一样的意思。

网友C:
300多A?实际多少A?

网友:
这个手工做要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就跟这个一样的意思。

头条上你的解说不错啊

网友:
终于看明白是怎样原理了

网友:
体积够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多A?实际多少A?

线中电流是6A

网友:
楼主的测试工具都是自制的,牛啊。

网友:
挺好的,我是用网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