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2.9寸东付墨水屏价签调试

楼主(2023-05-14):
前一阵子看有坛里有人发了个NRF52的电子价签,不觉得心动了。于是去黄鱼上搜,但是没搜到。
不过搜到了另一款也是蓝牙的,见下图。

DA14585,网上看号称功耗最低。但是这个芯片如果被厂商写了OTP后就玩不转了。
我看卖家拆开的图上有个U3,应该是SPI flash。如果没有FLASH芯片或其它存储芯片,那么OTP是肯定写了的。
报着试试的心态买了几个。

收到后就拆,如卖家所言,很容易拆。
纽扣电池的电压为0,不可思议,是不是厂家的硬件电路一直在漏电?
墨水屏的型号为HINK E029A01,有现成的驱动,这也是购买的动力之一。

首先需要确定管脚,拿着万用表,在小小的电路板上,量呀量呀量,量出小小的管脚定义。
最上排
TP4 RST (mcu)
TP2 GND
TP8 P0_5
TP7 P0_4
TP1 VBAT3V
TP3 VDD

中间
TP9   VBAT3V
TP10  GND

TP6 SWDIO
TP5 SWCLK

EPD
BUSY  P2_0
RST  P0_7
DC  P0_5
CS   P2_1
SDI  P0_6
SCK  P0_0

PED_POWER   P2_3

另外还有两个脚没焊元件,可以猜出来是一个LED和一个按键
D1 通过R4连接 P2_5 正逻辑
回字形的丝印是个按键,通过R5和P2_4连接
可惜我手艺差,这么小的元件焊不了。

U3量了一下管脚,和常见的SPI FLASH一样的,但是网上搜不到具体型号。

接下来焊上SWD,连接JTAG。居然没发现设备!心一下凉了,难道被锁OTP了?SWD被关闭了?
再连上串口看看,像是有反应,又像是没反应。用smartsnippe和KEIL不停地试,有几次倒是能发现设备。
猜到可能是杜邦线松了,只好焊上线。
终于JTAG可以连接正常了。

调试点灯程序,有点小折腾,也算是跑起来了。
最不解的是程序固化。
按照网上说的好像挺简单的啊,用smartsnippet工具SPI FLASH烧写就行。
可是我却一次次失败。甚至读取FLASH都失败了,读到的全是0.
然后想到TP8和FLASH共用管脚,是不是要拔掉串口?
是不是要手动复位?(一开始,我都是拔电复位,这可能是个错误操作)
EPD也共用了SPI,拔掉EPD试试。
在有一次连着串口时居然读取,写入FLASH成功了。可以想再试一下又不行了。

先不管固化了,搞得太郁闷。在网上搜墨水屏代码时看到了这个哥们发的:
https://oshwhub.com/article/ru-h ... i-kuan-xin-xin-pian
是相同品牌,但是是2.13寸的,他买的不带墨水屏的板子加外壳好便宜啊。
我看板子基本一样,2.9寸的丝印把管脚定义隐藏了。我比较了一下我们的定义,居然变了好多。
直接抄他的代码(他也用的微雪的驱动 ),再改改,没花多久把墨水屏点亮了。

总结:
DA14585也是一个强大的MCU,IO配置很灵活,既然黑水屏能点亮,用蓝牙来传图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价签的优点是无损拆开,下完程序可以装回去。
缺点是用的元件好小,想飞线扩展接口的话,对我这种焊接菜鸟不友好。

问题(已解决):
SPI FLASH通信成功率太低,谨慎怀疑是DA工具对这板子的FLASH型号兼容性不好(参数有差异)。
理论上调试一个SPI程序可以读到板子上的FLASH厂家型号。
知道FLASH型号后,就可以自己写程序把软件固化到SPI FLASH里了

补充: smartSnippet toolbox 降级到5.0.10后可以下载到FLASH了,太坑人了

附上源码,放到blink同目录6.0.18.1182.1\projects\target_apps\peripheral_examples\blinky

网友:
可能是时间紧任务重,看的比较草率,没看懂,回头再来学习一下。

网友:
技术不 错,能玩屏的都是高手

楼主:
某鱼都有改好的卖了,
上面说开源,但是没搜到

楼主:
没人发开源的,自己粗制滥造了一个。可以用蓝牙传图像给价签

使用方法:
开发环境就不介绍了
解压固件源码到
DA145xx_SDK\6.0.18.1182.1\projects\target_apps\ble_examples\ble_app_peripheral_epd
用keil应该能打开,编译

由于android不熟,所以用QT搞了一个工具,windows上连不上设备,只好在linux下运行。

找一个图片,使用Image2Lcd生成bin,注意长宽要对,不然会失败。

在QT工具里先点"search",在控制台看是否发现设备,发现服务,并且连上。
连上后可以"ping"来验证。
正常后,点"browse"加载图像bin文件,然后start,
一切正常的话,价签会更新图像
为延长寿命,手动让墨水屏休眠或断电

论坛分数设为0好像会变成50,那我设个1吧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款价签,楼主已经找出引脚IO了,就省的我再去找了,感谢楼主

楼主(2023-07-06):
查到FLASH了,复旦微电子的FM25Q04  4Mbit (512Kbyte)
太小了,我估计拆下来也焊不了

网友:
有屏的驱动资料没?

网友:
是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
墨水瓶玩玩可以,不过没什么可diy的好idea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墨水屏比较清爽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mark!

网友:
感觉这种屏也不便宜呀?

网友:
楼主QT工具没在da14585_firmware_and_tool.zip 这里面

网友(2023-10-11):
搞得挺不错的

网友:
换芯片对我们这些业余人士太痛苦啊

网友(2024-12-23):
引用 楼主:
某鱼都有改好的卖了,
上面说开源,但是没搜到

哇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
DA14585的价签我也买了十多个,试了一下发现这板子上spi flash确实很无语,烧录时好时坏,有时连上了,却读不出来,有时读出来了,执行擦除和写入却一直失败,反复查找没找到原因。原版利用只好搁置了,我估计可能和spi 管脚有关,但没找到问题 有知道原因的大神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