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老家电利器!一款网红电风扇通用遥控电路板解析

楼主(2023-05-14):
       电风扇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大多数家庭的电风扇是非遥控型。近来,一款公模电风扇遥控电路板很受欢迎,不少人用它改装了家里的电风扇,花费才几元钱。是什么神器,这么价廉物美?我花12.64元包邮拍了2个,到手解析电路看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是网上拍货的截图,包邮电路板和遥控器一套6.65元,两套9.5折,才花12.64元。需要的网友快动手,天热了,价格波动大。(特别申明,不是广告哈,隐去店铺。只是与大家分享)

拍下后,发货挺快,3天到:

包装简易,纸盒内只装有遥控器和电路板,没有其他衬垫,说明书也没有。本装置没有遥控器上标示的负离子功能:

为了节约成本,在纸盒外表印刷了电路接线图和使用说明:

改造老电扇很简单,按照包装盒上的接线图正确连接就行:

下面看看电路板,尺寸7.8cm×3.8cm,比较小的一块板,电子元件不多:

电路板上有空位,还有元件没有焊,或许这个版本是简化版。接线柱设计,比较方便连线:

电路板上采用4只MAC97A8(0.8A/600V)双向可控硅控制风扇电机不同的转速和摇头电机运行。由于家用电风扇功率一般≤60W,MAC97A8足够驱动电机线圈绕组。厂家建议若接灯泡等阻性负载,功率应≤100W,预防大功率烧坏可控硅:

红外接收头采用俗称的“大鼻梁”,没有焊接,直接插入束线插头中,也没有型号标示。从其接线方式和功能上分析,有点像国产0038AHEA型红外接收头或类似型号:

红外接收头内部类似电路原理框图及接线图、参数如下(网络资料),其输出端(OUT)可以直接接到MCU输入端:

电路板背面,采用了部分贴片元件,缩小了体积:

焊接还算工艺过得去,焊点饱满工整。电路板上MCU(U1)的型号被抹去:

由于电路板一面是直插元件,另一面是贴片元件,采用了红胶点胶工艺,便于焊接。贴片元件下方有棕色点胶固定贴片元件:

根据PCB上元件分布,绘出电路图,供大家维修时参考使用:

电路工作原理:电源采用阻容降压整流,相关元件是R6、C2、R8、D1、C3、EC3。ZD2是5.1V硅稳压二极管,为U1(MCU)和红外接收头提供工作电压。R5、D2构成电源指示灯。R1、R1*~R4、R4*分别是可控硅(Q1~Q4)门极的限流电阻。当遥控器发出编码控制信号,红外接收头收到后,第3脚(OUT)输出相关电波串到U1(MCU)的第7脚,U1内部电路进行解码,然后给相关双向可控硅(Q1~Q4)发出控制信号,分别接通高、中、低风速档、摇头电机。电路板的定时及睡眠功能,则是通过MCU内置的程序,改变电机运行的时间及运行方式,达到定时及模拟睡眠微风的效果。U1的1脚输出音频信号,通过C1耦合给蜂鸣器发声,作为操作提示音。需要提醒的是,该电路十分简易,与市电没有隔离,是热地!检修时要注意安全操作,避免触电!

下面看看遥控器,是卡扣结构,很容易分开,使用2节7号电池:

遥控器电路板正面,也有空位没有使用,估计是增强版使用的:

这是我见过的最简洁家电遥控器电路板了,全部元件,一坨“牛屎”,一个红外LED。怪不得网上有单卖遥控器,价格才一元多一只:

下面,再来对比看看一款几年前的某市售品牌遥控电风扇的电路板:

电路板尺寸比现公模款大了三倍多,元件分布不拥挤:

这款品牌遥控电风扇电路板,原理与现公模板差不多,单片机(MCU)通过4只双向可控硅(MAC97A6)控制风扇电机转速及摇头。全部采用直插元件。为提高安全性,使用了安规电容、熔断器、压敏电阻等元件。除了风速档位选择、摇头控制外,还有现公模板没有的定时显示功能、轻触键控制功能、档位显示功能。但同样的,单片机(MCU)型号被抹去,电路板是热地:

对比两者电路板,当前的公模产品相比几年前的品牌产品要精简不少,体积缩小,成本更低,用于改造老电器,利于安装,经济实惠,受到部分人的欢迎。

结束语:通过对这款公模电风扇遥控电路板解析,我们看到,随着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低端芯片生产已有很强的竞争力。公模产品使用专门设计芯片的情况越来越多,电路简化,功能强大,成本更低甚至颠覆人们的习惯认知。当然,这类产品许多是以“三无”面貌出现,为了降低成本,部分功能及安全性能都有削减,长期安全稳定工作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售后更是为零。在使用和维修中,要注意安全。对电子爱好者来说,几元钱拍来改其它用途,也十分划算。谢谢观看!

网友:
过时的产品,低价包邮出售,
现已流行蓝牙。

网友:
可控硅调速风扇噪音大

网友:
没有手动按键,遥控坏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板子很厉害啊,是很多老风扇的福音。
还可以用在别的东西上面,比如水泵啥的

网友:
改成遥控风扇用着方 便

网友:
那叫点胶固定,应该不是绝缘层,不过可能同时有这个作用

网友:
有改造过类似款,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贴片下面的不是绝缘涂层,是胶吧?印象中好像是为了吧贴片元件粘住

网友:
1.电子元件真的是太便宜了。
2.也改过一台家里用旧电扇,新买的一台配套的遥控器也是这样的且跟改装的通用。
但是那个定时功能我一直就没使用过。

网友:
改过一个,不过有时候风扇自己会潜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这种方便,前几年就有了。

网友:
很多山寨风扇都是类似的主板,遥控器也是公版设计,很多风扇都在用~

网友:
过时的产品,低价包邮出售,
现已流行蓝牙。

现在是老年社会,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简化版,它的豪华版外接了一个按键盒,可有按键,也可以遥控,好像以前我发过它的按键部分电路。另外老王家的2.9元的天猫精灵版子可以很方便把这款遥控板改成语音控制

网友:
前两年买过,只是该板质量极差,一个夏天坏了两块,都是芯片烧了。

网友:
这几年国内的芯片制程提高了,芯片的集成度也就更高了

网友:
我才改过   还是好用   关键便宜

网友:
还是喜欢 开关型的

网友:
价格不错,买两套回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