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这块板子怎么ROM,没找到短接空。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23-05-14):
哪位大神给指点下 怎么短接开卡,板子面上没有短接孔。

今天一睁眼就看到 前楼5位大神的回复。特别感谢

补充内容 (2023-5-17 09:42):
已开完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主控面最下边的两个圆点,rom不一定是孔

网友B:
就是这个孔啊,,,,

网友C:
下面那俩挨着的金属触点

网友D:
金属点啊....正面最下面唯一的

网友E:
这两个触点的不好弄,既要短接这两点还得同时往电脑上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俩挨着的金属触点

哎呀 我以为短接点都是孔洞之类的。怪我当时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面最下边的两个圆点,rom不一定是孔

怪我当时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孔啊,,,,

长知识了谢了。怪我当时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触点的不好弄,既要短接这两点还得同时往电脑上插

办法总是有的 ,不行我就拿铁丝 焊接上 短接上在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点啊....正面最下面唯一的

好的大神 。今天下班回家了 就试试谢了

网友:
楼主,直接接电脑SATA?还是要转USB???

网友:
我的sbrm02.0固件没找到,楼主哪儿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