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线皮老化开裂怎么修?

楼主(2023-05-14):
数据线,耳机用久了都这样。之前网上找那种遇火紧缩软胶管,但不太好用,要从线的头尾套进去,但管径小。

网友A:
修的成本比买新的还高,4芯线,基本可以0元撸了

网友:
上热缩管或牛筋橡胶管

网友:
实在不想换新可以用汽车线缆布扎带缠绕一遍就行

网友:
原来线材质量不好,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这线是经历了什么啊........可以用硅胶管整个给套起来,两边口处点704硅橡胶,然后再套热缩管

网友:
换线更加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的成本比买新的还高,4芯线,基本可以0元撸了

那里。只要可能还有贵的耳机

网友:
老化了换新为上策,七包八裹,埋下安全隐患!

网友:
算了吧,换新的完事

网友B:
自降解胶皮。
更换成PVC才能长久。
我把数据线和耳机线的都全换了。
LZ这条线一看就不符合USB规范没有双绞线没有屏蔽层,价值估计为1元。

网友:
都老化了还是换成质量好的线吧!

网友:
扔,买新,这是最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降解胶皮。
更换成PVC才能长久。
我把数据线和耳机线的都全换了。

usb的线也要双绞嘛?网线才要吧

网友:
换新,活用电工胶布从头缠到尾

网友:
扔了,怎么缠都不行的,胶带易脱开搞得到处是黏黏的

网友:
线完全老化了,修复意义不大,换条新的吧

网友:
老化的太厉害了

网友:
AB胶不用从头套进去,可能得先制作模具。

网友:
看着难受就换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