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微创手术拆修乐廷K100扩音机的喇叭

楼主(2023-05-14):
得一乐廷扩音机,外观小巧、漂亮,清洁卫生后插入一TF卡试听,说明书是从某宝上搜的,播放正常,但在关机后偶尔转动机器时听到有杂物在里面碰撞声,这不能忍,拆机。

夹子上拉,再向下拉就可取下。

1200mh电池

杰里方案
拆开后除了一点尘土没找到有杂物,怪了,那声音从何处发出了的?多次晃动发现是从喇叭里发出来的,多次仔细研究判断最可能在防尘罩里,这可咋搞?第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
转而研究喇叭的构造,喇叭很熟悉,但具体详细的构造没仔细研究,就拿旧喇叭做研究,后面的铁磁等部分是用胶粘合在一起的,撬开后面的结果都是破坏性的,从前面也是破坏性的,难道要买一个?

最后只有给防尘罩做微创手术了。用手术刀划开塑料防尘罩,按住一边,露出个洞,朝下多次晃动,由于地面杂物太多,掉出的杂物是啥不得而知了,最后用透明胶带粘合,手术成功结束。

图片中多了个框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这喇叭的纸盆好像有破损的现象

网友:
这个里面怎么有异物

网友:
纸棚要用鱼珠胶粘

网友:
这个里面会有杂物,比较奇怪了。

网友:
声音正常吗?

网友:
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
解决问题,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A:
可能纸盆有破点吧。不过能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纸盆有破点吧。不过能修好就可以了。

纸盆是我前期瞎操作的结果,走弯路了

网友:
还不错,用锂电池的。

网友B:
扩音机声音很大,我以前在某鱼上买了几个,3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音机声音很大,我以前在某鱼上买了几个,3块钱一个,

这么便宜吗?

网友:
厉害,喇叭也能修。。。

网友:
有点年头的扩音机

网友:
功率5w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