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个不知名FX102四波段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5-14):
一个不知名收音机;可能因为时间长、保管不当,面板上的字已经褪去;有AM\FM\SW功能,带FM说明年代并不久远,90后产品,也不知道当初怎么设计的两个短波波段只有9.5-9.9MHZ、11.65-12.05MHZ,短波频段太窄了。
里面简单,看见这个跨接的电阻基本上就知道用的何种芯片了;做工还是可以的,用的内磁喇叭;最后图中圈子里中波磁棒天线旁边一个绿色的不知道是啥东西,可能是一个滤波器之类,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收音机的帖子一般都要进来看看

网友:
袖珍收音机见得多,有两个波段开关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看着收音机还不错,又能听卖大力丸广告了

网友:
索尼的1019   常见  内部真干净

网友:
经典的索尼芯片

网友:
索尼的收音芯片,不错啊

网友:
cxa1019   93年自己买套件装的第一个收音机

网友:
绿色的元件是一个一些元件的组合体,类似于厚膜元件,工作在特定的场合。

网友:
短波的那两个波段,电台相对集中。

网友:
绿色元件是滤波器,将从天线进来的信号初步选出88——108MHz频段的部分进入调频部分高放级。

网友:
看电路板就知道是老式机

网友:
80年代产品

网友:
自打神州夜航没了  听的少了

网友:
貌似做工很不错,工整,至少不缺件

网友:
经典配置,值得保留。

网友:
80年代造型的样子

网友:
又见传说中索尼的cxa1019

网友:
现在就剩下FM了,AM基本没什么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