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么好玩的罗技K845我怎么能不来一把?-小白拆修切割版机械键盘

楼主(2023-05-14):
先来张成品图,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样子吧?

其实到手时是这样的,有点脏,按坛子里一位折腾键盘大佬的话说就是灰大:

切割得也挺深挺长的:

巧的是,刚刚好从轴脚的中间切过去,切坏一只贴片LED,这不是问题,之前买过的,还多几只,刚好可以拿来用。

这是交易记录,其实买来也很久了,主要是没时间折腾,打工仔的悲哀:

到手后就先消毒一遍,然后清洗一下,拆键帽,拆轴,然后扔水里用清洗剂泡着,这是洗过2遍后清水泡着:

然后就开始修复PCB,把切割掉的补上,然后飞线,这个没啥技术含量,只是需要手艺,

接好线后上蓝油保护下,用紫外光灯固化中.....

固化后的,难看了点,反正不影响使用

外壳修复,我是用了ABS边角料填充,然后用AB胶粘上,权当是加强筋吧:

既然是剪线键盘,那就上键线分离,找个4芯的TYPE-C接口装上,开口未考虑周全,如果是从下面开口会更好,算了,不改了,反正又不影响使用

然后开始回装轴体,先在四角上几个定位,

然后就可以全部插上了,然而,我这把键盘明显是进过水了的,3个轴脚腐蚀了,拆下时没断,洗完后发现轴脚是弯的,一掰就断了,这简单,接个脚而已

三只独脚轴

无一例外都是动触片的脚断了,为啥,因为它薄啊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点网线来,剥开

抽出铜丝,用小锤子砸扁,

然后把动触片上原来的位置残脚剪掉,点上一点焊锡

焊上网线砸扁的引脚,再剪去合适长度即可

好了,三只轴脚都恢复了,那个被切割过的就那样吧,反正不影响使用

另一个角度看看,还可以吧

上电测试,白色的LED灯全亮了

用键盘软件测试,全部通过,使用正常,为啥少一个键呢?FN是没有显示的。

这么没啥难度的修复,连我一个小白都能修复,你确定不来一把玩玩?

网友:
楼主这飞线技术比我强多了,我飞得像蜘蛛网。

网友A:
这个键盘这么好吗,这么多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盘这么好吗,这么多人买

好,很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键盘这么好吗,这么多人买

键盘倒是其次,主要是修的过程好玩

网友C:
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倒是其次,主要是修的过程好玩

你说的太对了,修复的过程好玩,你看,清洗,拆轴,修轴,装轴,触发,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怎么样

TTC红轴,你说手感怎么样?

网友:
好好的键盘需要做这样的手术,需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我等手残党也就只能看看

网友D:
麦本本61,这个眼熟~
还有轴体不开拆,就这么直接洗吗,里面水怎么干啊?

网友:
没翻车,运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麦本本61,这个眼熟~
还有轴体不开拆,就这么直接洗吗,里面水怎么干啊? ...

麦本本61?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杂牌61键双模键盘。
轴体直接浸泡不怕,洗干净捞出后甩干后再用风扇吹几个小时,确保水分吹干,不然等过了这几个月,里面早就生锈了。

网友:
修复后的成品很漂亮

网友:
键盘修好有成就感。。。。

网友:
之前20块钱买过一个剪线的G610,那个时候还是给键盘打洞,我买的那块,位置在方向键那。
跟K845还有点不同,G610是双层板,外壳和定位板是分开的,而且定位板还是焊在PCB上,拆的时候麻烦点。
但结果还是好的,轴我都拆开润了,换了一套稍微好点卫星轴用着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灯控芯片之前就有问题,开启某些灯效后F功能区域还有播放控制那一排就是不亮,只能选择常亮模式

网友:
这些切割键盘看样子论坛里消耗了不少

网友:
需要有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