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王家七毛五的快充板

楼主(2023-05-14):
最近要用到一批12v电源,一般的12v电源比较大,所以把主意打到手机快充板上,特别是qc快充,诱骗出12v比较简单。

然后发现了老王家这款快充板。0.75元一片,第一次买6,坏2,第二次买10坏2,平均下来一元一片,基本都是小板坏。
电路有四种组合
cx7527c+cx7538b+xpd720
cx7509c+cx7538b+xpd720
cx7529c+ln5s21c+xpd720
cx7527c+cx7538b+wt6615f
虽然芯片不一样,但是大小板都能互换。其中有一款xpd720小板(只有一个电容的那款)设计错误fb连到xpd720的3脚,正常应该连到2脚
这款电源感觉是18-24w的,测试12v/7.5欧负载,19瓦一切正常。
小板里面用wt6615的更好,支持协议多。不过店主随机发的,我第一批全是xpd720,第二批就全是wt6615

网友:
谢谢分享,运费劝退哈哈

网友:
楼主你搞批发哦,搞这么多

网友:
1A单节充电板都要1块多,5V的充电器 电源太多了玩不过来。

网友A:
要是诱骗器坏了,是不是就恢复到默认的5V电压输出了。

网友:
这没壳子么。

网友:
这么便宜,手工费都不够

网友:
这么便宜,看的心痒痒

网友:
这个使用场景不多,积灰多点。还有10多个5V3A,12V10A的电源。。。

网友B:
买这么多是打算修好了转卖吗?用的话估计自己是用不了那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是打算修好了转卖吗?用的话估计自己是用不了那么多的

不够,用来改装智能加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诱骗器坏了,是不是就恢复到默认的5V电压输出了。

是的诱骗失败输出的就是默认电压

网友:
用的话估计自己是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C:
买怎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怎么多干嘛?

新房装修加装智能控制的供电

网友:
楼主买的多就合适

网友:
以前一元买的一半坏变压器脚齐根断,现在良品率这么高了吗又想买了,这个改电压很简单去掉小板,光耦二角和负极串合适的电阻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电压了

网友:
这个是主板还是无壳电源啊?性价比很高哦

网友:
随机不包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