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量产错误 FAIL:Time Out

楼主(2023-05-14):
得一微量产错误 FAIL:Time Out,求大神解解疑惑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超时退出,检查下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91,通信异常,超时错误。,1、确定是否有其它软件正在占用此盘。2、请确认电源是否稳定。3、请确认连接线是 ...

感谢大神,已经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时退出,检查下转接卡

感谢大神,已经OK

网友C:
楼主,说一下如何调整然后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一下如何调整然后OK的

重启电脑,马上量产,不然会被其他程序占用

网友(2024-04-18):
“重启电脑,马上量产,不然会被其他程序占用”,也许是个好办法,但我试了N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换不同版本开卡,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