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庭院灯微光模式修改求教(已成功)

楼主(2023-05-14):
把以前买的一个太阳能庭院灯利用了起来,把太阳能板拆了放楼顶,控制板和灯放在了雨棚下,但是他这个灯是晚上微光,有人靠近会更亮一些,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修改一下,关掉微光,有人靠近亮就行了,谢谢

网友:
一般改变一下输出模式就可以实现去掉微光。建议上清晰图片,便于坛友分析。

网友:
照片拍清楚一点,全面一点,也许还有人能帮上忙

网友:
我以前买的庭院灯,去掉了一个三极管就没有微光了,就是并排两个三极管,一个是全亮,一个是微光,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去掉R17电阻(6R2)试试。

楼主:
大图来了

PS:按照楼上方法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