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拾到的功放电路板,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功放机

楼主(2023-05-14):
很早以前拾到的功放电路板,大家有认识的吗?机箱是我自己改装的,变压器装不下,就没有配,直接用联想笔记本20伏电源供电,电源插座网上能买到,装在洞洞板上引线出来接到功放板电源上了。声音听起来还行。

网友:
管子也露一下啊

网友:
板上有“话筒输入”字样,无疑是国产货,价值不会 高。功放电源应该用线性电源供电,不宜用开关电源。

网友:
单电源,看来不是对管,不是1875之类,应该是单电源的集成块。

楼主:
补两图。散热片上两个管是D633和B673,上面都有个T,不知道是哪种。

网友:
普通中功率三极管,OCT电路。10多瓦家用够了

网友:
以前喜欢鼓捣这些东西,最早自己做的第一个功放用的是TDA2009,然后做过TDA1521 TDA1875 TDA3886等,自己买变压器 整流二极管 滤波电容来做电源,现在很少折腾这些东西了。

网友(2025-06-19):
笔记本电源供电? 单电源吗?

网友:
当年都是自己装功放,多少都有些许遗憾。现在条件好了,都是买成品,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D类功放,体积小功率大,很受欢迎,要求不太高的话,搞一台听听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功放也就听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