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服务器做手电钻电源之保护问题

楼主(2023-05-14):
一个服务器12v电源,12v输出有58A,为什么带一个虾牌手电钻还会保护?

基本上10次有8次保护,但是没保护的时候,工作很正常。

这个虾牌大家都有,就不上图了。大概工作电流在2.5-5A左右,堵转瞬间电流能超过10A一点,离58A差远了啊。

有啥办法能让他不保护?接个恒定的假负载会不会好点。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虾牌手电钻工作电流的?

网友:
加一个软启动

网友:
瞬时电流可能非常高

网友:
应该是个电脑电源的工作状况不一样,电脑电源得工作电流变化相对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知道虾牌手电钻工作电流的?

有个可调电源,能看出来瞬时电流

网友B:
是启动的时候保护还是停的时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启动的时候保护还是停的时候保护?

启动的时候,有时候慢速启动可以,快速连续抠开关就会保护。只能关电源再开。

网友:
加个软启动就行了,再不加个横流电路也行

网友:
手电钻的启动电流和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一样,手电钻的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
我用明纬S350-27改了调压(调流没改)的电源给18v手电钻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机瞬间启动电流很大,进入了电源的保护范围,要想正常使用要么加软启动要么改电源电路。

网友:
瞬时电流高

网友:
参考11楼整不明白了

网友:
上100a的服务器电源就没问题,24v带角磨机都刚刚的。
2个12v 1200w电源串联2400w,给角磨机供电。
24v 100a。
连接线1.5米 一平方。
低速档 电池盒电压表 显示24v,高速档20v。
线材不热。没有保护。

网友:
瞬时电流大,保护了
我的充气泵,直接用16A明纬都没问题

网友:
宝上555调速我接795电机,普通3A电源就摆工,我换自己做的调速板,1A电源都可以用 。老论坛有这个555带冲击的调速板的帖子 。

网友:
还是瞬间启动电流太大,并联些大电容不知能否改善。

网友:
1mm漆包线绕20圈空心电感串入试试

网友:
电源线上套个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