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久量台灯换锂电池

楼主(2023-05-14):
巧了,同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7008-1-1.html

奖品多年没拆,电池不行了。拆开换一个带保护板的2600mAh的锂电池,续航时间会翻几倍。
原配铅酸,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用铅酸。捋了一遍电路,发现铅酸是USB 5V电源通过0.47R电阻、开关和SS34后充电的。把SS34换成TP4054,加了10uF入口滤波电容和2k充电电流限流电阻。

网友:
没看懂如何改的

网友:
铅酸改锂电

网友:
不会是直接换电池吧!没改充电嘛

网友:
铅酸电池不耐用啊

网友:
说了换充电板,好像没有换。

网友:
改得不错。楼上没仔细读。

网友:
是加了个tp4045的芯片,照片好像看不到

网友A:
4045在哪,看还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45在哪,看还是二极管

好像看到了,拍糊了

网友:
台灯没了锂电 就像没了灵魂

网友:
用铅酸很可能是库存货,便宜。

网友:
充电芯片外挂的吧

网友A:
重新看了电路,感觉ss34是电池降压给led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看了电路,感觉ss34是电池降压给led供电的

灯是触摸芯片+三极管或者mos管恒流驱动的,这个SS34纯粹是给铅酸电池用的,我拿万用表把电路扒了一遍。

网友:
4056搭了个棚,不用的元件可以拆下备用

网友:
这种早期生产的灯大多都是用铅酸电池,原因简单成本低啊。

网友B:
改了以后效果如何?

网友:
早期铅酸电池便宜啊,后来大量18650废电池出现,更便宜就用186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以后效果如何?

续航3h还能亮。我有好几款久量台灯,全都是铅酸,太掉档次了。久量要是为了省成本,早就该用退役锂电池而不是铅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