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是IP核没配置正确,录放有噪音,ARTIX-7 FPGA

楼主(2023-05-15):
ARTIX-7 FPGA

网友A:
噪音也可能来自电源,音频线

网友:
声卡还有这样的

网友B:
确实,对于现在的电路板,各种电子开关频率很容易起电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音也可能来自电源,音频线

这个可以排除,卖家提供的 bit 文件,没有噪音。

网友C:
不错啊,用IP核是免费的么?话说能正确录音应该没大问题,至少主IP核功能应该正确,看下滤波参数,或者如楼上各位大佬说的硬件线路看看,可能只是电源噪声。

楼主:
主芯片就那几种,外观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对于现在的电路板,各种电子开关频率很容易起电噪声 ...

对比法排除了其它硬件因素,还是我这里生成的 FPGA 烧录 BIT 文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用IP核是免费的么?话说能正确录音应该没大问题,至少主IP核功能应该正确,看下滤波参数,或者如楼 ...

DDR3 IP 核是 Xilinx 官方提供的,可以说是免费的。应该是我哪里配置有问题,导致生成的 BIT 文件下载后录放有噪音,卖家提供的示例 BIT 文件,没有噪音。可以排除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2023-07-07):
引用 楼主:
DDR3 IP 核是 Xilinx 官方提供的,可以说是免费的。应该是我哪里配置有问题,导致生成的 BIT 文件下载后 ...

按理DDR参数大概率不影响音频,是否音频参数有啥问题?赛灵思现在DDR参数都是免费么?这么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