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地址绑定ip

楼主(2023-05-15):
路由器开启了DHCP,分配100-255的ip地址
在手机或其他设备的设置里,手动指定99之前的IP,还需要到路由器里给手机的mac绑定这个ip吗

网友:
那肯定不需要啊

网友:
手工指定不受DHCP影响,DHCP是自动获取,你不去获取就不会自动分配IP。

网友:
不需要。你绑定的话,手机里就不要 再设定了。

网友:
需要就绑定
不需要无所谓

网友:
自己试试不就行了么

网友:
问问度娘。前面的几条都是广告切记。

网友A:
你分配了100-255(255不能用),如果你需要固定100以前的,在客户端设置即可,如果你需要固定100以后的,需要在路由器上绑定,客户端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分配了100-255(255不能用),如果你需要固定100以前的,在客户端设置即可,如果你需要固定100以后的,需 ...

那就简单了

网友:
如果需要远程唤醒建议做下ARP绑定

网友B:
带管理功能的需要在路由器里绑定,不然可能上不了网,有些带ARP绑定,有些是手工设置的IP不给上网。
普通路由器,只要IP不冲突就不需要,尽量不要用IP池里的IP。

网友:
不需要绑MAC

网友:
指定了就不需要了。也没必要了。

网友:
自己指定了的话就不会再申请,人家是官喔,你不申请,人家不知道你要不要,人家也不会管你要还是不要,你不问就默认你不要,他也不会问你你要还是不要,结果就是他什么也不给你,你什么也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管理功能的需要在路由器里绑定,不然可能上不了网,有些带ARP绑定,有些是手工设置的IP不给上网。
普通路 ...

以前就已经绑定了很多设备了,以后就只绑我自己的了

网友:
不需要,同网段都行,就是DNS和网关也要手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