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安装楼梯买什么工具?

楼主(2023-05-15):
网购的实木楼梯,本地找人安装太贵了,打算自己来干,楼梯本体(梁、踏步、踢脚板)部分我和媳妇俩人基本安装完了,还需要安装栏杆(立柱)和扶手,立柱全部需要现场有角度切割,纠结买什么工具,锯铝机?推拉锯?还是无尘锯?最大的立柱11.5cm见方,扶手7*4.5cm,小立柱5cm见方。我觉得无尘锯通用型最强,但是锯深小,是不是锯铝机性价比最高?
大家给推荐下,性价比高一些,角度可调有靠山,有品牌型号更好。

网友:
不是很了解,我觉得可能锯铝机更通用吧

网友A:
无尘锯、推拉锯这些只适合裁板(需要长距离的平直,对锯深要求不高)。对于木方的截断,还是锯铝机吧!

网友B:
买什么买,直接去租一个不香么,就用一回的东西买回来也是吃灰...

网友C:
工具都没有,动什么手?

网友D:
斜切据,要买大牌的,如麦太保,日立,得伟,博世。价格依次递增,性能也如此。

网友E:
需要现场有角度切割,这个没经验的人,或许很容易得不尝失...........一个没量好,就完了,废了,即使没报废,最少也不美观了

一定要考虑再三,如何动手操作问题

楼都买了,大款都出完了,还是花点小钱找有经验的人搞吧

网友:
细心一点安装没问题。

网友:
前几件装修,楼梯是外包的,师傅用的就是切铝机,大的立柱切起来容易。

网友:
最佩服的是媳妇

网友:
不知道你家的木方多大,看搞五金那有那种大锯盘的切割机是不是能行

网友:
难道你是b站那位买了小公寓房的,让人做了钢材隔层,自己做了步梯,我看到的时候还没装扶手

网友:
木锯、电动起子机或电钻这些必不可少吧。

网友:
我知道租赁一天呢15一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买,直接去租一个不香么,就用一回的东西买回来也是吃灰...

也可能一堆工具的价格,不比人工费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都没有,动什么手?

就是切大木方的工具没有,别的工具还算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现场有角度切割,这个没经验的人,或许很容易得不尝失...........一个没量好,就完了,废了,即使没报 ...

自己能动手就不找别人了,剩下钱来换成工具不好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切据,要买大牌的,如麦太保,日立,得伟,博世。价格依次递增,性能也如此。 ...

大牌太贵,国产的我觉得就够了,不是高负荷运行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尘锯、推拉锯这些只适合裁板(需要长距离的平直,对锯深要求不高)。对于木方的截断,还是锯铝机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什么买,直接去租一个不香么,就用一回的东西买回来也是吃灰...

小地方,没地方去租,而且我白天得上班,就晚上干一会儿,得好几天,租的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