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的电源立功了,揪出坏分子了

楼主(2023-05-15):
15v的稳压管

好的,限流电阻为1K

坏分子,买了10个竟然3个坏的,坏的奇怪了,感觉不能稳压,稳压管上电压跟着输入电压下移,难道是没坏,只是
通过电流太小,总之我觉得这是不合格的

网友A:
也有可能他们混料了。

网友B:
这个散离参数也太大

网友:
新电源立大功了

网友:
胶袋里的是什么?

网友:
看看有标识吗?如有是否一样?

网友C:
测试理解错了吧,输入都降到稳压工作点以下了,肯定输出电压值也会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他们混料了。

混料?那您说这后面稳压管稳压值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理解错了吧,输入都降到稳压工作点以下了,肯定输出电压值也会降啊。 ...

假设管子15v稳压,我输入10v,管子上电压数值多少?

楼主:
稳压管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离参数也太大

离散是正常的,但是现在不是离散的问题

网友D:
不良品,漏电流太大。也碰到过,某宝是垃圾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良品,漏电流太大。也碰到过,某宝是垃圾货太多了

哈哈,你说的靠谱

网友E: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那个台表了,是不是稳压管坏了啊
我去看看电路

网友:
一致性太差了

网友:
能做个电路图吗?是不是任何稳压二极管都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那个台表了,是不是稳压管坏了啊
我去看看电路 ...

哈哈,还没弄好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没弄好呢?

大佬说要示波器,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说要示波器,我没有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我记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我记得

搬家时候送人了,60块钱买的,然后总共用过一次还是两次
自从买了就开始忙,然后都搬家到外省了,就不带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