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需不需要显存呀

楼主(2023-05-1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手机需不需要显存呀,好像在网上还没有看过有介绍手机显存的,如果是需要的话是不是跟集显电脑一样借用运存当显存使用的。

网友A:
这个,有懂的朋友给普及一下吧,估计是需要的,难道是共享RAM?

网友B:
系统运行内存和显存公用吧,cpu里都集成gpu了

网友C:
cpu集成gpu,共享系统运行内存

网友D:
你进入 adb shell , 用 free 可以看到内存与实际内存相差的部分大概率就是显存占用了.

我这个4G内存, 计算出吃掉了 350MB 的内存.

在游戏时,还会有部分内存被 shared .
毕竟物理内存设备是同一个,速度都一样,平时也没必要让GPU独占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懂的朋友给普及一下吧,估计是需要的,难道是共享RAM?

如果是需要的话玩游戏可能会占用不少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运行内存和显存公用吧,cpu里都集成gpu了

也有些号称有独立gpu的手机。

网友E:
在手机的芯片中CPU和GPU使用的内存是在同一个物理内存颗粒上.显存有没有必要取决于带宽高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集成gpu,共享系统运行内存

这么说跟集显电脑原理差不多。

网友F:
集成到cpu里了,肯定是有的,否则60帧或者144帧的1080p,甚至2k的画面,早期的电脑显卡都吃不消
但是肯定没有太强大,毕竟芯片集成了,还要散热,肯定锁了功耗的
具体多强我是真没概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集成到cpu里了,肯定是有的,否则60帧或者144帧的1080p,甚至2k的画面,早期的电脑显卡都吃不消
但是肯定没 ...

厂家从来不提这事,难为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进入 adb shell , 用 free 可以看到内存与实际内存相差的部分大概率就是显存占用了.

我看到手机可用内存比标称的总是少了很多,除了一部分当显存外可能安卓系统也占用了不少运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手机的芯片中CPU和GPU使用的内存是在同一个物理内存颗粒上.显存有没有必要取决于带宽高有没有必要。 ...

难怪有个品牌的手机运存总是很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些号称有独立gpu的手机。

挪鸡鸭就有一款可以拆卸显卡,好像火腿肠也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集成到cpu里了,肯定是有的,否则60帧或者144帧的1080p,甚至2k的画面,早期的电脑显卡都吃不消
但是肯定没 ...

这么说有些有独立gpu芯片的手机估计里面也集成了显存只是容量太小所以没有说出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有些有独立gpu芯片的手机估计里面也集成了显存只是容量太小所以没有说出来。 ...

那个应该叫缓存吧

网友:
手机显存和运行内存的区别如下:手机显存是帮GPU(显卡芯片)暂存资料的储存空间; 手机运行内存是帮CPU暂存资料的储存空间。 基本上他们都是RAM,即断电资料消失的东西,所有的RAM颗粒也可以是一样的,只是放在线路的不同位置

网友:
基本上都是cpu集成gpu,共享系统运行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些号称有独立gpu的手机。

那是噱头,装了一块显示增强芯片,就说是独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应该叫缓存吧

我估计gpu应该也有缓存的但是容量就更少了看看cpu的缓存就少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