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般塑料柄的螺丝批都是非常非常差的硬度 也最容易受骗 千万小心拧坏您的设备

楼主(2023-05-15):
螺丝批着东西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咱又不是去修飞机,修汽车,

图便宜买的几个塑料柄螺丝批,无一另外的都非常非常垃圾,最糟糕的是把电脑笔记本上的螺丝拧花了,,,,

哈哈,直接用角磨机把它磨成个锥子,干掉它。完美。

基本上橡胶柄的都很好,进口的更好,

楼主:
那种黄色的小小的一字批竟然还有大量卖的,硬度非常差,拧个电位器都会变形

网友:
螺丝刀买回来可以用锉刀试一下淬火与否,要是没热处理就自己处理一下,要是材质没法淬火的就只能当锥子用了,看老外用螺丝刀不但自己淬火,螺丝刀头磨损了自己还会修复。注意淬火后要回火保温,不然会很脆。

网友:
  图一 图二   威威 维拉  很好使  ……

网友:
想保留塑料杆,可以将刀杆改H4或者H6.35六角快接头,那样可以换很多不同刀头用了。

网友:
质量确实堪忧

网友A:
十块钱以上的螺丝刀还是能用用的,越贵的螺丝刀用的越久。

网友B:
你说的黄色小小的一字批,昨天我还找出来几个准备扔掉
结果看钢口还行,都是重复的,0.8的五角星,用钳子掰断前面尖头,打磨平整后,改成一字批了

要提一下中间这个黑的
也是买东西送的螺丝刀,柄太短,刀头也短,但是钢口还行,装上凑合用

网友:
这种小的不是论坛神器22合一都有,还需买。

网友:
最差的就是那种黄黑线条柄的,基本拧一个螺丝就坏了

网友C:
维拉的螺丝刀还是挺好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块钱以上的螺丝刀还是能用用的,越贵的螺丝刀用的越久。

不是的。。

大概1.5块钱以下的不好
3元以上的,已经很不错了。。。。这是TB上。

实体店,要5元以上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拉的螺丝刀还是挺好用滴。

非常好,,还有个日本的。

网友:
螺丝刀虽然小,但是技术含量却不低。
不知道用过多少种螺丝刀了,2个指标应该很重要。
第一是刀口的精度和开口形状
第二才是钢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黄色小小的一字批,昨天我还找出来几个准备扔掉
结果看钢口还行,都是重复的,0.8的五角星,用钳子掰 ...

是的,拧电位器的还是很需要

网友:
千古不变的道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国产捷科的  即便宜又好用  国货精品

网友:
塑料柄的螺丝批,便宜的基本都不好使。

网友:
我24元微信群买那个也不行啊  稍微用力就坏了

网友:
坛里的2X合一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