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改安卓车机识别的协议

楼主(2023-05-15):
极豆导航D1S,Android4.4.4系统,
原GPS模块是UBlox的 Max 7Q,仅支持GPS信号接收
系统支持BD+GPS双协议,
现更换Ublox M10S后,
由于支持4频段并收
系统无法识别协议头 导致无法识别卫星
求助帮忙修改,不胜感激
车机已ROOT

已定位 系统无法识别

已定位 系统无法识别

网友:
你对比一下  俩模块的输出内容 格式是不是一样   另外记得这个模块  有的要初始化的   不能直接用好像?   可以通过ttl设置输出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
对比一下

网友:
NMEA 0183    基本上差不多,北斗和GPS的开头字符不一样。
理论上你更换完GPS模块后,顶多是不识别北斗而已,检查一下你模块是通过USB、串口还是IIC与主板连接,大概率是串口,那就查一下波特率。

网友:
检查下通讯波特率,一般都是uart的。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