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脑主板JVGA引脚定义

楼主(2023-05-15):
捡了一块主板,没有显示器接口,主板上发现个JVGA 12针引脚,不知能否接出VGA?看过myseil的帖子,但还是有区别

楼主:
网上能找到成品线,但卖家说不一定通用,不同厂家的板子线序不同

网友A:
VGA最少六根线就能使用,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GND,应该有几根针脚;剩下的RGB,看看电路板周围,应该有三个三极管,测三极管和哪几个针脚相通;剩下HS和VS信号先随便接吧,不行就交换一下。RGB颜色错乱,交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最少六根线就能使用,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GND,应该有几根针脚;剩下的RGB,看看电路板周围,应该有三个 ...

谢谢,我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A最少六根线就能使用,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GND,应该有几根针脚;剩下的RGB,看看电路板周围,应该有三个 ...

帮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能找到成品线,但卖家说不一定通用,不同厂家的板子线序不同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vga针脚也找出来了,要过几天到办公室去翻翻。你可以用量针脚对地电阻的方法试试,三颜色的阻值一样的,行场同步的阻值比较大,两个阻值相差不大,这几根线出来就可以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vga针脚也找出来了,要过几天到办公室去翻翻。你可以用量针脚对地电阻的方法试试,三 ...

量了一下,四个阻值偏大的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也有一块,vga针脚也找出来了,要过几天到办公室去翻翻。你可以用量针脚对地电阻的方法试试,三 ...

量出来也没用了,开机电流一直0.5a,可能cpu挂了,明天再测一下

网友C:
找了张图,试试吧,希望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出来也没用了,开机电流一直0.5a,可能cpu挂了,明天再测一下

主板电池没装???

网友:
慢慢试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池没装???

主板电池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张图,试试吧,希望有用

谢谢啦,感谢!

网友:
花屏就是行场同步错了,颜色不对就是rgb错了,一般行场颜色对负极阻值75欧左右,除开负极剩下的就是sdl sda和h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