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单人电磁炉炸保险管求助(巳经成功维修好)

楼主(2023-05-15):
星期天去朋友家拿回来一个小圆盘电磁炉回家修,据他说一直用没有问题,那天插电就烧了,家里的漏保还跳了!拆开发现保险管炸断了,测量IGBT管损坏了,整流桥没有损坏,400V/4UF ,600v/0.24uf电容完好!由于手上没有H15R1203 IGBT管,换上H20R1203的,还把IGBT的前驱三个三极管换了,原机用3904,3906,我直接换成ss8550,ss8050三极管。检查发现这个板IGBT管G极没有接18v二极管的!更换坏的元件接电试机直接来个惊喜,保险管起烟,整流桥AC输入印板有点烧断的痕迹,断电测量整流桥损坏,IGBT居然沒有损坏!拆除二大电容和整流桥,IGBT测量交流输入管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现在没有很明朗的思路!求助坛友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各位大神,今天将VPer12A换成VPer22A,400v/4.7th电容也换了,损坏的整流桥,GBU1010换成,GBU1508,串一个100w的灯泡在沒有裝上IGBT管测量300v电压正常,IGBT的E脚位有0..8v电压,VPer22A的3脚有0.9v电压,4脚有18v的电压,现在串一个100w的灯泡试机煲水,风扇正常转动,(此机只有二档调节)开一档加热灯泡一闪一灭不能煲水,开二档加热灯泡闪几下转为待机状态!去掉电泡试机煲水正常,巳经试过二次!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装线盘,测310V18V5V  没开机 IGBT的B极电压应该是0,开机后有检锅脉冲,IGBT接个LED灯看有没有检锅脉冲信号,再串联灯泡开机

网友B:
一开始桥烧了你没检查到和更换把,才继续后面短路没烧igbt

网友C:
给本书你看看,自己研究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XJHxiPRu2NDpmrbEv8jg
提取码:aef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本书你看看,自己研究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XJHxiPRu2NDpmrbEv8jg
提取码:aefp ...

好的~!~谢谢你!~

网友D:
我修好过一个,虽然不太懂说的可能不是很好,但几个大电阻可以单挑出来测量下,整流桥需要更换了,IGBT的G级这条线要去检查一遍。也有可能是别的地方漏电。

网友E: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是的!~4楼的坛友热心!~

网友F:
我也下载了学习一下。

网友G:
检查一下发热盘有没问题(最好可以换一个试试),我试过修一个美的电磁炉就是由于发热盘(测量不出问题,但盘中看到有烧过的不同色表现)出了问题搞到烧IBGT跟保险管的,后来换了一个以前维修拆下的盘上去一切都正常使用了。

网友H:
那几个是该查的,但还有另外的,再,通电试验,串一个60-100的灯泡,可有效防止再炸管

网友I:
电磁炉,只能一级一级慢慢查了,这个没办法,没法一下就能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下载了学习一下。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发热盘有没问题(最好可以换一个试试),我试过修一个美的电磁炉就是由于发热盘(测量不出问题,但 ...

发热盘又真的没有拆开看!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几个是该查的,但还有另外的,再,通电试验,串一个60-100的灯泡,可有效防止再炸管 ...

是的!一时大意,当时有上只有40W的灯,所以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磁炉,只能一级一级慢慢查了,这个没办法,没法一下就能锁定

有空再细查一下5V.18V那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修好过一个,虽然不太懂说的可能不是很好,但几个大电阻可以单挑出来测量下,整流桥需要更换了,IGBT的G ...

好的~!谢谢分享!~要细查,因为高压不多敢上电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桥烧了你没检查到和更换把,才继续后面短路没烧igbt

整流桥测量没有损坏,所以没有更换~只更换了igbt啊!~现故障是保险爆烧,整流桥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装线盘,测310V18V5V  没开机 IGBT的B极电压应该是0,开机后有检锅脉冲,IGBT接个LED灯看有没有检锅脉冲 ...

先谢谢你的分享! 开机后有检锅脉冲,IGBT接个LED灯看有没有检锅脉冲信号,=》这个不是很懂怎样操作!~在那二个脚接LED灯?是接220V有灯吗?多少W的!希望有空解答一下!~谢谢你

网友:
IGBT管你是如何检测的,一会坏了,一会又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