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精明鼠激光测距仪NF-272L到手拆,性能与质量

楼主(2023-05-15):
优点:做工还可以,电池容量也很足,标准700毫安,实测有650;
保存记录有99条;
测距标准是60m,实测六十几米也可以显示,精度也还可以,因为有手动补偿校准。

缺点呢:充电的时候背光不灭,这个背光的寿命可能有影响;
然后角度不是很准,水平放置的时候,显示-1.1度,垂直放置的时候显示84.3度,
也没有手动校准功能。

如果哪位大师有这个机子的程序,麻烦发给我一下,看我能不能校准一下。
在咸鱼上面买的,70块钱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正品还是高仿的?
激光测距仪芯片
32f080c8t6主CPU
Yx3p065B语音芯片
Rs8558精密运算放大器。
Sf832不知道是啥芯片,可能是角度传感。

网友:
带测温。84.3应该是华斯度吧

网友:
好像还可以了。这厂家生产了很多测试仪器。

网友:
看模具,电池仓还是7号的,直接改成锂电了。我妹也捡了两个回来,不过是7号电池的,可以测多组数据,也可以测面积或体积。

网友A:
有个淘的,40米限制,有破解方法么?

网友:
精明鼠

不错,不是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淘的,40米限制,有破解方法么?

40m, 60m的接收镜头大小不同,测60m白天信号应该就收不到了。

网友:
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家有用电池的,偶尔用一下,基本吃灰。

网友:
毫米级的精度

网友:
看着还不错,硬芯的

网友:
还内置水平仪的,误差不算小,研究一下校准校准

网友(2024-04-10):
精明鼠品质还是挺不错的,我也有这款。

网友:
有个40米的白天根本没有用,你这个白天效果怎么样?

网友:
yx3p065b 语音芯片我可以做

网友:
先把桌面校准呈水平状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