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PS3111或Initio6081固件包

楼主(2023-05-15):
海力士颗粒,ID:AD5C292A0190,用PS3111和Initio6081开卡显示如图,请大神们给个ID包

网友:
2.2.70版本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xfj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7/PHISON/PS3111-SSD-MPTOOL-%E5%B7%B2%E6%B6%88%E6%AF%9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xfj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7/PHISON/PS3111-SSD-MPTOOL-%E5%B7%B2%E6%B6%88%E6%AF%9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xfjportal.com/wp-content/uploads/2020/07/PHISON/PS3111-SSD-MPTOOL-%E5%B7%B2%E6%B6%88%E6%AF%9 ...

试了,缺少颗粒

网友A:
手动选 AD5C282A0190-3DV4 这个闪存类型试试,因为3DV4的韧体都是用同一个,没啥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选 AD5C282A0190-3DV4 这个闪存类型试试,因为3DV4的韧体都是用同一个,没啥大区别。 ...

开不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见过

楼主:
打开20181221_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的Flash.ini中有颗粒信息,但为何就搜不到呢

楼主:
20181221_Initio6081_2.10.01_2.03.00_IM的Flash.ini中有目录,但为何就搜不到呢

楼主:
手动添加也不成功,有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B:
我有,但是我怎么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但是我怎么给你啊

谢谢!找到了个工具解决了问题PS3111 MPTool ProPlus PX&Av重置v4.0

网友:
有工具的大佬可以发网盘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个工具解决了问题PS3111 MPTool ProPlus PX&Av重置v4.0

这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个工具解决了问题PS3111 MPTool ProPlus PX&Av重置v4.0

大佬们 卡到这儿了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但是我怎么给你啊

麻烦大佬发邮箱 609502762@qq.com

楼主(2023-07-26):
多次调试,证实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