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 SPA2201 桌面音箱拆修

楼主(2023-05-15):
飞利浦 SPA2201 桌面音箱没声音,拆机
USB供电,小功率,听个响,不要太多要求

2011年东哥加89元购入,现在还是这个价~~~~~~~~~~~
故障:
通电后功放IC发热严重,周边一颗小电阻也发热严重,拆下电阻,还是发热严重,估计IC问题

换入之前购买的小功放板,PAM8403,刚好,都是5V供电,带2路输出

官方图

拆掉面罩,4个螺丝固定

4欧,3W 喇叭

主板2颗 LM4871 功放IC,

换了PAM8403功放板,发现有倒相管

原来的接头懒得修剪了,直接焊接

网友:
这还是防磁的喇叭,用料可以的

网友:
这个价格89元不值,漫步者2.0音箱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不知道类似的音箱9.9效果比这个差多少?

网友:
电脑音箱TDA2030A最多了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强迫症肯定是加上端子母座

网友A:
换功放音质是否又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功放音质是否又降了

就这用料,估计都差不多

网友B:
感觉很像山货呢。。。。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像山货呢。。。。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飞利浦小家电都是贴牌货,比山货好那么一点而已,89真是智商税

网友:
这么小的音箱音质不会太好

网友:
这种音箱就是听个响。

网友:
听个响系列

网友:
箱体不行,听响而已。

网友:
小音箱扬声器看着不 错

网友:
这个是飞利浦的吗?分享不错

网友:
喇叭个头不小

网友:
9块9包邮的跟这个差不多,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