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熊多功能电热锅

楼主(2023-05-15):
小熊多功能电热锅  0.4L不能算锅,只能算养生杯,做工材质还是可以的,杯烂了,拆底座。

顶视

功能挺多,时间是两位数,步进是0.1,合6分钟。预约最大值是9.5小时。花茶、炖煮、甜品时间范围可调,都是0.1-3.0小时,保温没时间显示,按说明书是12小时。

铝质发热盘中间突起是杯子的触控开关,没有杯子暂停加热并提示。

底面有散热进气栅

功率和型号

拆开

温控、感应开关和线缆保护,做工没得说

芯片没有标识,估计就是一个单片机

发热盘是可控硅控制,比继电器耐用

底壳有3个黑色隔热支持

完毕!看看能不能配个合适直径的不锈钢杯。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一个养生壶嘛。

网友:
我还以为是那种电磁感应发热的呢!

网友:
看板子做工还行。

网友A:
现在对阻容降压的电路,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
都是烧水的,什么热水壶,养生壶什么的,就一程序控制加热时间的不同

网友:
弄个不锈钢小盆,可以吃火锅。

网友:
功能越多,坏的越快

网友:
和我家那个小熊的多功能蒸蛋器差不多。

网友:
合理利用一下,当个保湿杯垫,不错...............

网友:
养生壶的价格还是有点高。。。。。

网友:
找个合适的不锈钢盆,还能用

网友:
小熊的东西还行,找一个口径比发热盘小一点的不锈钢杯就能用了。

网友:
做工很规整了,可控硅控制算是比继电器寿命长

网友:
小熊电热鍋质量不错最好网上再配个杯子

网友:
这个牌子不错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小熊也是小家电里面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品牌了。。。。

网友:
小熊电器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小熊的产品还可以吧,品种多,质量也这样吧,现在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对阻容降压的电路,总感觉不靠谱....

刚修了一个,用的是OB2222E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