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忙看下保护板芯片型号?

楼主(2023-05-15):
60V保护板坏了,输入取样电阻470欧贴片烧好好多个,同时还烧了个MOS管把它拆了。这个检测芯片6脚的目测是G3MG,这个有没有资料可查请网友支招。多谢。

网友A:
整整齐齐一大片挺养眼的,这6脚IC估计跟其他保护板上的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整齐齐一大片挺养眼的,这6脚IC估计跟其他保护板上的通用 ...

最古代的那种。。。。。芯片

网友:
网上查不到这个芯片资料,估计保护板年代久远了

网友B:
是不是跟DW01类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DW01类似呢。。。。。。

引脚排位是一样的。就是这颗料可能是。

楼主:
工作电压才10V板上稍有不慎碰到就会冒烟

网友:
S-8261ABJMD-G3JT2S 丝印G3J SOT23-6 锂电池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