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玛炉品豆浆封口机维修(Marupin MLP-95SD)

楼主(2023-05-15):
豆浆封口机拆机维修,故障是开机有时候通电,有时不通电。

打开机器,先检查主板,拆开一检查,各组电压都正常,一下就陷入了麻烦,不知道是哪个配件有问题。
只能反复测试...........,等出问题的时候再测。

果然在经过十几二十分钟的测试中,后面就不通电了,得抓住机会测试电压,发现是3.3V没电了。
顺着供电电路继续检查,我查出是5V降压三极管出问题了。B级到e级有时不通,更换之后故障彻底解决了,用户试机一个多星期没有出现问题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故障不容易找。。。。

网友:
胆大心细还得有耐心  楼主不错找到故障了

网友:
5V降压三极管是什么东西?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