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次艰难调整、合并配电箱空开位置,并增加漏保。漏保接法偶接对了吗?

楼主(2023-05-15):
原配的漏保空开就留了一个,其他都被电工拆了,换成了新买的1P空开
感觉挺可惜的

偶看还有位置,打算把拆掉的漏保换上去

用螺丝刀使劲撬出漏保位置

还好从房间回来的零线刚够长

漏保的零线加根单芯线

装好了

通电测试一下

按下可弹起,但是还需要去房间试

火线进来全是串联的,会经过N多接头,而且把一个卧室的空调安排到最后去了
所以必须同时调整一下空开位置,再挤挤

一阶段的样子

后来查线路的时候,发现,电工分得太细了,入户玄关还搞了个空开
合并一下,还能给另一个卧室加个漏保

这次房间回来的零线不够长了

只得狗尾续貂,加一截
粗线太硬了,而且短,很不好操作

后来又拆开用焊锡加焊了

原本还想给厨房加上漏保,但零线太短,而且没有大电流漏保,暂时就这样
完工的样子

配电箱空位不少,放几个空开在里面当备件

最后贴上打印的标签,收工

看漏保标签,偶是这样理解的:输入火线接到漏保上边,去房间的火线从漏保下边接出,房间零线回到漏保下边,漏保上边的零线接零线铜排

应该这样就能检测零火线的电流差了,接法没有错吧?

网友:
有漏保更安心

网友:
楼主家是大户人家 这么多个空开漏保

网友:
大户人家就是不同,保护开关都多一些

网友A:
每个房间有个配电箱更好了。

网友:
看来你家电工兼营空开生意,用这么多,分得太细了

网友:
还缺一个过欠压保护器,这玩意万年用不上,一旦用上能拯救不少财产损失

网友:
锡焊加焊好评

网友:
排线太乱了

网友:
电工没少赚钱啊,这么多单路,话说有必要这么多么,,,,,,,,,

网友:
漏保看用的1p+n感觉应该用2p的放心。

楼主:
嗯嗯,电工就留了卫生间一个漏保,其他全拆了,让买10个空开换上去,分得太细,真心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房间有个配电箱更好了。

每个房间配个箱变更好了,一间一变,互不影响……

网友:
这箱子的工艺太差了点

网友:
花了不少人工  大部分是德力西 少部分天正 可以升级成合资品牌 才不枉费那么多精力

网友:
空开电流比漏保还大系列

网友:
配电箱中做接头?又接的乱七八糟

网友:
把多股线 和单股线压一个孔 后期等着烧损吧

网友:
装这么多空气开关,要有很多房间吧。

网友:
分的好细致,有漏保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