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GSR12V-35HX批头夹不紧的问题

楼主(2023-05-15):
最近刚入手了GSR12V-35HX,确实比35要轻便不少,35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但是我发现35HX有个问题,它的快换批头夹夹住批头之后是可以在里面前后活动的,导致打螺丝的时候很不好操作,要按住卡圈把批头压倒底才可以卡住,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
这是刚装上情况

批头可以向前拉出一小段,里面是松动的

要向后推卡圈把批头压进去才能彻底卡住,但是这时候卡圈的位置又不正常了。

网友:
所有的电批都有这情况,

网友:
这是留点余粮(量)

楼主:
这没什么好看的,手柄部分跟35通用的,区别只是换了个变速箱,价格却贵了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没什么好看的,手柄部分跟35通用的,区别只是换了个变速箱,价格却贵了好多 ...

意思叫你拆快拆头看看

网友B:
原装没有起子头元件吗
或者把6mm胀管裁一下塞里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没有起子头元件吗
或者把6mm胀管裁一下塞里面也行

没有,我买的裸机,卖家只是拆走了套装电池和充电器,挂架和批头收纳架都在,我也是想找点什么东西塞里面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叫你拆快拆头看看

不知道怎么拆开

网友C:
支持双头批头的夹头装单批头的都松,在里面垫东西吧

网友:
放个小弹簧进去可能有惊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双头批头的夹头装单批头的都松,在里面垫东西吧

果然和我推测的一样,这货是为了兼容双头批头,那只能想办法弄点东西进去垫着了

网友D:
博世GSR12V-35FC里有个六角转换配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米一字批头看着质量不错,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一字批头看着质量不错,什么品牌的

PB的空开专用批头,又贵又不耐用,我已经拧碎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世GSR12V-35FC里有个六角转换配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配件有名字吗?我去买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配件有名字吗?我去买一个

去找GSR12V-35FC包装内图片,其中体积最小的那个可换头就是。但是我没有在35HX换上这个可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找GSR12V-35FC包装内图片,其中体积最小的那个可换头就是。但是我没有在35HX换上这个可换头。 ...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转接头了,那个估计装不到35HX上,它只能装35FC的那专用法兰头上。